怎么样设计0-30可调稳压电源的短路电路?

楼主(2009-11-15):
我要做一个0-30可调稳压电源,但是短路保护不知道怎么设计,我找到了一个电路仿真了一下,发现在输出电压在3V以下,电路不短路正常状态下,短路的指示灯也亮了。请哪位高手帮助一下谢谢了。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我一般是用极限电流触发一个关闭电路,关闭输出

网友:
曾经做过小电阻取样触发继电器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把你找到的电路贴出来,才能讨论,不然就是泛泛而谈,空对空。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以
电子保护电路如附图所示。当微动开关K接通时,单向晶闸管SCR导通,直流电路也导通。当用电量增大到超过规定的允许值时,检测电阻R1上的电压大于0.7V时,晶体管BG导通,此时晶体管集电极C和基极b间的电压下降到低于3CT的维持电压,3CT关断,切断供电电路。
  元件选择:当电路两端电压≤100V时,BG用3DD15C,单向晶闸管SCR可用6A/400V。R1的阻值是根据电源所允许的电流确定的,即R1=0.7/I(I为电源允许电流)。若电路的耗电是5W,R2阻值为0.35Ω的线绕电阻,允许通过的电流为2A。
http://www.sydzdiy.com/article/safety/0593021481222705_17770.html
这个帖子说有该电路无法关断:
http://bbs.ednchina.com/ShowTopic.aspx?id=44004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楼主:
电容C1两端是电源的输出端,若把输出以前的看成一个电源,负载短路时会有很大电流可是在仿真时没有这个现象。有的电源是正负电压都有的也能设计出短路保护挺让我羡慕的,我的要求短路后就指示灯亮,短路去除后电路就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应该是抄错电路了,R9这么大,串在输出端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