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中怎样实现数字信号的叠加?

楼主(2009-11-15):
我有两路数字信号,到达FPGA的io口输入,需要对这两路信号的叠加?也就是对两路信号的合并,提取其公共特性,不知道在FPGA里怎样实现?
那位可大侠点拨一下?如果与一下,不一样的究竟取0好还是取1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系统是时序的,还是其它的??————异或门——就满足你的要求——太简单了???

你的“公共特征”实在是范围太宽广,,只有你自己做设计,才能了解。。别人是帮不上多少的!!

楼主:
谢谢!是时序的!系统是否需要增加一组32位的同步计数器(后端采用32位DSP),进行同步采集,例外由于是实时采集,如果我收集了多路这样的信号,由于大量的数据不停的进来,怎样做记号区分?要不要再缓存后再汇集?还是直接输出给DSP进行FTT变化就可以呢?

楼主:
caosix 大侠:
能不能再点拨下后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