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的 MAC 位址( Hardware address )要如何知道

楼主(2009-11-15):
请问一下ENC28J60的MAC是买来就有供应了?还是要自己设定阿?那又要如何查到ENC28J60的MAC位址的编码呢?

网友:
MAC 没有的 需要自己写入6字节
CP2200出厂带 6位MAC
要向IEEE申请 费用高的很

但一般都是 “自己管理” 前3字节公司名 后3字节地址(1千几百万个地址 应该够你用了)
另外还有MAC地址 有些非法的 组播的等需要注意 不好乱写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但要自己设的话,要如何知道那些是非法的、组播的(FF,FF,FF,FF,FF,FF只知这个),那些是公司名,以避免重复,可否请前辈提供一些线索资讯。

网友:
第一个字节要为0

网友:
MAC地址是由6个字节(48位)16进制数组成。前面3个字节(24位)是制商编码(实际上IEEE只分配这3个字节),后面3个字节(24位)是产品编码(由制造商自己定义)。

用户自己定义MAC地址的最大风险在前面3个字节,最好不要与其它厂商的编码重复。后面3个字节可以由自己随便定义。

用户自己定义MAC地址时必须注意,MAC地址的第一个字节必须为偶数,第一个字节为奇数的MAC地址为多播地址。并非一定要00

网友:
推荐 楼主比如 公司缩写是ABC 那么16进制 23-45-67-xx-xx-xx 此时记得23奇数要改成偶数  这样的话 和cygnal等一些厂家申请到MAC的 完全一样的可能性 很小很小 xx自己管理

楼主:
谢谢前辈的教导!ENC28J60这颗晶片学生还正在摸索中,若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谢谢。虽然MAC前三个字节数字很有风险,但前辈所教的会铭记在心,试着尝试,避免重复。

网友(2010-04-23):
回复 网友A:

你说反了吧!引用介绍MAC的原文 :
MAC地址是一个48bit的整数。一般写成:U:V:W:X:Y:Z或U-V-W-X-Y-Z,U到Z是0~255的整数(常用16近制表示),其中X:Y:Z代表以太网卡厂家,如 00:20:AF属于3Com。MAC地址是全球唯一的。

网友:
多谢提醒
我这里正好有5片ENC28J60.
我当时也在想这MAC怎么确定。
当时还以为可以这样做:先配置一个IP地址。然后使用ARP获取到MAC地址。
看来我错了

网友(2010-07-23):
ENC28J60 这点不好,这MAC地址申请太麻烦,好像 1650 美元起,而且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

网友:
楼上的发言和我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公司申请大约2000美金,个人是1000吧。向IEEE申请就可以了。

网友:
找那些过弃的老网卡mac地址不就行了。

网友(2010-12-06):
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C(2011-11-29):
Microchip在IEEE注_册了MAC地址,前三个字节是00-04-a3,后面三个字节自己定义,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一些冲突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147413-print.aspx

网友(2013-10-16):
mac地址里面第一个字节的倒数第二位是G/L位 最后一位是I/G位
只要你的地址的一个个字节是XXXXXX00就是表示你是自己管理的单站地址,就不会和现有的网络设备冲突了。

网友(2014-01-10):
原来真的没有MAC, 我也一直困惑,MAC不是全球唯一吗,怎么ENC28J60的例程初始化都有一步是写MAC地址的

网友(2014-10-18):
引用 网友C:
Microchip在IEEE注_册了MAC地址,前三个字节是00-04-a3,后面三个字节自己定义,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一些冲突  ...

microchip注册了mac地址,和enc28j60有没有预置mac地址无关。

网友:
enc28j60没有内置MAC,可以买microchip公司的内置MAC号码的eeprom,不用申请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