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为什么总是出现数据错误?

楼主(2009-11-15):
实验室前几天刚配的新电脑,组装机,配置如下:

从网上下回来的压缩格式的软件大一点的(如altium designer 2009、VMware7、Office等)解压都会出现“CRC校验错误,文件已损坏”的提示,即使在别的机器上解压测试可用后拷过来,安装时仍会提示有文件不可用的错误。一些小软件倒是可以安装,但是偶尔也会出错一下。
操作系统重装了几次了,不同版本的也都试了,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Winrar也装了几次,都不行;
看网上有人说可能是内存问题,拿别的正常机器的 内存试了,还是如此;
硬盘应该没问题;
被缠两天了,快崩溃了,不知道哪位前辈是否也有过类似经历,借论坛的人气求解决办法,先谢过~
万不得已不想换

网友:
极大可能是你的压缩文件在用物理设备拷贝的过程中就损坏了,你可以试试用网络传输先前的这些压缩文件

楼主:
to kinghai :可是直接从网络上下载的,解压就会有问题
从其他机器上拷贝,我试过几个优盘还有移动硬盘了,都是有问题
而且从我机器上拷到别人那都是对的

网友:
注册表修改下 www.wanjia365.net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还是内存问题,内存在别的机器上没问题不代表在你的机器也没问题,手动降低内存速率看看,或者你的机器换别的内存试验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