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LOGO!图片

楼主(2009-11-15):
拆了个西门子 LOGO

大图

大图

大图

大图

大图

楼主:
很抱歉,图片不清楚;LOGO现在不在了,没法再拍/  (原文件名:011-019-A_A1.jpg)

很抱歉,图片不清楚;LOGO现在不在了,没法再拍/  (原文件名:012-020-A_B.jpg)

网友:
没看出来是干啥的……

楼主:
LOGO!编程电缆 西门子原装 (原文件名:LOGO-Stecker.jpg)

我买的国产电缆,很狗屎;RMB70./连光耦都打磨/ (原文件名:照片 042_C.jpg)

我买的国产电缆02  (原文件名:照片 045_C.jpg)

我买的国产电缆03 (原文件名:照片 050_C1.jpg)

自制编程电缆电路图,我买的就是这样的 (原文件名:MyUSE.JPG)

LOGO!接口定义 (原文件名:Logo_Pinout.jpg)

楼主:
补充 LOGO!接口定义;
(LOGO! 时钟卡/存储卡)
2 - SCL for card
3 - SDA for card

其实就是简单的RS232-TTL,
要点是在编程时 2-3接330欧姆电阻,不然LOGO!不会识别.

楼主:
Re:
--------------------------------
【4楼】 kjkld
        没看出来是干啥的……
--------------------------------

================================

楼主:
<<LOGO! 中文手册>>

<<LOGO! 应用文集>>

[LOGO! 编程软件] 请搜索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
     ---------------------------8<------------------------------------
        西门子(中国)-产品与系统-LOGO! 主页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logo/products.asp

        LOGO!软件&资料_西门子官方
            用户乐园 >
                下载LOGO! Soft Comfort V6.0中文版软件
                LOGO! Soft Comfort V6.1.5升级补丁及升级步骤下载
                LOGO! Soft Comfort V5.0编程软件中文版升级包

                LOGO!基础培训视频教程下载(四部分均要下载才可播放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应用实例 >
                应用文档
                样例程序
     --------------------------->8------------------------------------

注:
1. IDEC(和泉)-SmartRelays 和西门子LOGO! 是一样的,只是贴牌/
2. 【带HMI的超微型PLC】
   ----------------------------
   台安(TECO) SG系列
   欧姆龙     ZEN
   施耐得     M3

   西门子 LOGO!PLC    ---\____一样的
   IDEC   SmartRelays ---/

   Comat BoxX    ----\________一样的
   亚锐 SR-XLC   ----/
   ----------------------------
    使用起来 LOGO!的编程软件最好使,在次就是台安的了.
其他有些像学生的毕业设计。

网友:
这个是叫智能继电器吗

网友: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对了,看样子楼主比较熟悉,这东西现在卖多少钱

网友:
logo in taiwan the price is about NT3,000(about us100)

楼主:
Re:
===============================================================
【10楼】 016249 昆
  这个是叫智能继电器吗
--------------------------------
SmartRelays直译就是“智能继电器”
IDEC(和泉)的SmartRelays系列,在市场宣传很深入民心。
类似的其他厂商的产品会采用不同的名称,但实质定位和意义基本相同;(就像WalkMan的名称).

   IDEC(和泉)-SmartRelays 和西门子LOGO! 是一样的,只是贴牌/
              ~~~~~~~~~~~         ~~~~~
   按照西门子的讲_法叫做"逻辑模块",区别于S7"逻辑控制器".

   对于西门子的资料和描述,感觉像 面向工程师的.
其他的厂商的资料和描述接近于一般大众.
===============================================================

Re:
===============================================================
【11楼】 song1km
对了,看样子楼主比较熟悉,这东西现在卖多少钱
--------------------------------
最新的第六版(0BA6)全新 RMB600靠左--800./
二手的第一版(0BA0)到第六版(0BA6)都有,价格200-400;
建议买0BA4以上的,版本越高功能越强大(模拟运算,PI控制,etc).
LOGO!的小屏幕可以直接以FBD方式编程,也可做简单的文本显示.
0BA6的那个小屏幕支持中文(??96x64),背光可以自定义,觉得较有用.

    我买的价格是RMB190@TaoBao,卖家在天津,他不是商人,好人尔.
他又四个,我买了两个;此人言还有LOGO!230(直接用220v的,替换家里的开关'即插即用')
再查,价格已升240多;估计想要得朋友可以讲讲价.
==============================================================

楼主:
LOGO! 采用这种输入电路.
西门子的手册讲没有一款LOGO!的输入有电气隔离.
这样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量?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9075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jldc&bbs_id=9999

这是和LOGO类似的成品外壳 和内部PCB外框图 验证可用

楼主:
Ask: jjldc 九九
---------------------------------------.
这个盒子多少钱一个?只买两三个好买吗?
非常感谢./

网友:
【14楼】 neiseng
积分:11
派别:
来自:

最新的第六版(0BA6)全新 RMB600靠左--800./
二手的第一版(0BA0)到第六版(0BA6)都有,价格200-400;
建议买0BA4以上的,版本越高功能越强大(模拟运算,PI控制,etc).
LOGO!的小屏幕可以直接以FBD方式编程,也可做简单的文本显示.
0BA6的那个小屏幕支持中文(??96x64),背光可以自定义,觉得较有用.

    我买的价格是RMB190@TaoBao,卖家在天津,他不是商人,好人尔.
他又四个,我买了两个;此人言还有LOGO!230(直接用220v的,替换家里的开关'即插即用')
再查,价格已升240多;估计想要得朋友可以讲讲价.

有可靠的LOGO!购买地方吗?我找不到这么便宜的购买地方啊

楼主:
Re: 上
------------------------
Search LOGO! 12/24

我买的店家(快照)

另一个(卖250)店家

搜索的关键字要加 一些限定词,不然所搜非需/

楼主:
Continue 上:
------------------------
使用这样的关键字:
[西门子|siemens] LOGO [230|12/24|24|DM|AM|AQ]
==========================================

楼主:
不知道hisun 找到了吗?
要是你想买一个两三百元的可以用这个关键字搜
/西门子 6ED/

搜索/西门子 6ED/@TaoBao

希望你买到心仪的LOGO!,一起玩玩.
我前一阵子分析了LOGO!的通信协议/寄存器布局/指令编码;大约分析了30-50%,搁置了一段时间.

大家在使用LOGO!的时候遇到密码可以这样读取.
<pre>
=================================================================
初始化:
    Rate: 9600 StopBits: 1 Parity: EVEN WordLength: 8        ;SET Rts

LOGO 密码
Tx                Rx
----------------------------------------------------------------
02 1F 02         06 03 1F 02 42
55 17 17 AA         06 42
01 47 40 00         06
02 1F 00         06 03 1F 00 04
02 1F 01         06 03 1F 01 00
02 48 FF        06 03 48 FF 00
                            ~~  //有密码 40H ; 无 00H
05                 06
05 66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这个就是LOGO的密码了]
                                               //密码存储区 AddrStart= 0566H ,LEN =10; Range=[A_Z]10
----------------------------------------------------------------

简单的方法不必理会接收到的数据
直接发送:
02 1F 02     55 17 17 AA    01 47 40 00    02 1F 00    02 1F 01    02 48 FF       05     05 66 00 0A
接收到的后11--2位就是了:)        ,最后一位是校验。
</pre>

LOGO 密码(HTM不好布局,看这个)

网友:
neiseng 有没有联系方式?

楼主:
Re:
----------------------
【23楼】 heky
neiseng 有没有联系方式?
------------------------------
OICQ,MSN基本拒绝使用了。
我的邮件SengNei@163.com/(偶尔看看)
还有就是本论坛这个帖子。
    (通讯越发达,世界越变态)
==============================

网友:
我想破解这个西门logo6的软件协议

楼主:
Re:
----------------------------------
【25楼】 heky
        我想破解这个西门logo6的软件协议
----------------------------------
logo6 我没有,logo5做了一点简单的分析;比较杂乱,
稍作整理,给你参一下.
==================================

网友:
我手头也只是一台logo5,不过也得从logo5开始吧
你的资料很好

楼主:
通信协议 基于LOGO! 12/24 0BA5

通信分为两大类,命令和读写。
点对点协议,协议状态最大3状态??;
-----------------------------------------------
命令格式:
    Tx:
      55 XX XX [XX] AA
    Rx:
      06 YY

    XX:命令字 / Rx 06 :操作成功,YY:返回值
    已知命令
      55 12 12 AA    |停止LOGO! RUN /
      55 17 17 AA    |LOGP@RUN ?    /Rx YY : !RUN=42 @RUN=01
      55 18 18 AA    |Start LOGO!   /
      55 13 13 00 AA |监视LOGO! (Start)  *1
      55 14 14 AA    |监视LOGO! (End)    *2

   *1 发送后受到70Byte内部状态数据+1Byte XOR.
      接着在 (t<=600ms)发送06持续收取以上的数据
   *2 立即结束,没有任何返回数据,最后接受到了不满70+1Byte的帧应抛去。

-----------------------------------------------

楼主:
我打算慢慢整理以下内容:
  1.通信协议
  2.寄存器分布
  3.指令编码

  4+?实现方式猜想。

    通信日志有>10M,不像网络协议那样友好的工具,但是
LOGO! 的协议相当简单了,比如那个密码形同虚设。:(

楼主:
-----------------------------------------------
读写
   单字节写
     Tx:
      01 XX XX YY
     Rx:
    XX XX:16Bit地址,YY:返回值 / Rx 06 :操作成功

   单字节读
     Tx:
      02 XX XX
     Rx:
      06 03 XX XX YY

    XX XX:16Bit地址 / Rx 06 :操作成功,03 XX XX:回应操作的地址, YY:返回值

   块写(2状态)
     Tx:
      04         //写操作开始
     Rx:
      06        //设备接受 写操作

     Tx:
      XX XX YY YY //XX XX:16Bit开始地址/ YY YY :要写的数据长度
     Rx:
      06          //设备接受

     Tx:
      DATA[Len=(YY YY+1Byte XOR)]
     Rx:
      06          //设备要惊醒校验的,成功返回06

   块读(2状态)
     Tx:
      05         //读操作开始
     Rx:
      06        //设备接受 读操作

     Tx:
      XX XX YY YY //XX XX:16Bit开始地址/ YY YY :要读的数据长度
     Rx:
      06          //设备接受
     Rx:
      DATA[Len=(YY YY+1Byte XOR)]

-----------------------------------------------

楼主:
要出门了,以后再分析总结.
把一些以前的半分析放上,可能多有错误.
非常的乱,大家见笑了.
----------------------------------------------------

==================================================================================================
标准初始化:
    Rate: 9600 StopBits: 1 Parity: EVEN WordLength: 8        ;SET Rts

Tx:  21
Rx:  15 05

Tx:  02 1F 02
Rx:  06 03 1F 02 42        //序列号?

Tx:  55 17 17 AA
Rx:  06 42                //@RUN ?

==================================================================================================
LOGO 密码
WRITE                READ
------------------------------
02 1F 02         06 03 1F 02 42                 //Logo
55 17 17 AA         06 42                         //?Run
01 47 40 00         06                         //??
02 1F 00         06 03 1F 00 04
02 1F 01         06 03 1F 01 00
02 48 FF        06 03 48 FF 00                 //有密码 40H ; 无 00H
05                 06
05 66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2 1F 02     55 17 17 AA    01 47 40 00    02 1F 00    02 1F 01    02 48 FF       05     05 66 00 0A

~~~~~~~~~~~~~~~~~~~~~~~~~~~~~~~~~~~~~~~~~~~~~~~~~~~~~~~~~~~~~~~~~~~~~~~~
//密码存储区 AddrStart= 0566H ,LEN =10; Range=[A_Z]10
//明文ASCII存储
Tx:        05    05 66 00 0A        //RxCount=  10

Rx:        4D 49 4D 41 00 00 00 00 00 00 08 //密码"MIMA"
        4D 49 4D 41 43 4F 44 45 51 51 05 //密码"MIMACODEQQ"

        4D    49   4D   41        00   00   00   00        00   00         |  08
        --------------------------------------------------------------    ----
        'M'  'I'  'M'  'A'                                                 XOR

        4D    49   4D   41        43   4F   44   45        51   51         |  05
        --------------------------------------------------------------    ----
        'M'  'I'  'M'  'A'        'C'  'O'  'D'  'E'      'Q'   'Q'        XOR
==================================================================================================
Error Code:
15 02   04/05 写读操作第二周期超时
15 03   读取越界
15 05   此模式不支持 !RUN ??
15 07        此模式不支持 @RUN

==================================================================================================

Tx:        02 1F 02          55 17 17 AA        01 47 40 00
Rx:
  !RUN        06 03 1F 02 42          06 42                     06
  @Run:        06 03 1F 02 42           06 01

检测LOGO! RUN?
Tx:        55 17 17 AA
Rx:
  !RUN        06 42
  @RUN        06 01

停止LOGO! RUN
Tx:        55 12 12 AA
Rx:        06

Start LOGO!
Tx:        55 18 18 AA
Rx:        06

读取??数据
Tx:
        05 C0 00 40

========================================

###################################################

监视LOGO!
---------------------------
55 13 13 00 AA  06        // Start Mou
                XX XX XX XX        //Read Data
06                        //Continue; (t<=600ms)
                XX XX XX XX        //Read Data
   ... ...
55 14 14 AA                //End;
---------------------------

========================================
55 13 13 00 AA // Start Mou
---------------------------
Rxcount=71
        55 11 11 40 00 35 08 11 2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1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A

I4=1
        55 11 11 40 00 35 08 11 2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9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A

$$$$$$$$$$$$$$$$$$$$$$$$$$$$$$$$$$$$$$$$$$$$$$$

################################################################

寄存器分布
操作范例       基地址        长度
================================================================

   01 05 22  |        0522 |    1 |  W

   02 05 52  |        0552 |    1 |                06 03 05 52 FF
   02 05 5E  |        055E |    1 |                06 03 05 5E FB / 06 03 05 5E 35
   02 05 5F  |        055F |    1 |                06 03 05 5F 1D / 06 03 05 5F 08

   02 1F 00  |        1F00 |    1 |
   02 1F 01  |        1F01 |    1 |
   02 1F 02  |        1F02 |    1 |  //序列号?

   01 41 00  |        4100 |    1 |  W
   01 44 00  |        4400 |    1 |  W  // v=00  //??LOGO!时钟 写 初始化
   01 47 40  |        4740 |    1 |  W  // v=00  //?有密码??传输开始
   02 48 FF  |        48FF |    1 |  R  // ?有密码 40H ; 无 00H
----------------------------------------------------------------
05 53 00 05  | 0553 - 0558 |    5 |
05 66 00 0A  | 0566 - 0570 |   10 |  //密码存储区
05 70 00 10  | 0570 - 0580 |   16 |  //参数.程序名
             | 0580 - 05C0 | null |  //(0040H =64)
05 C0 00 40  | 05C0 - 0600 |   64 |  //块名索引[0A-0E]= B001-B005
06 00 02 00  | 0600 - 0800 |  512 |  //块名 (6B 75 61 69 30 31 00 )='kuai01'

08 00 02 80  | 0800 - 0A80 |  640 |  //(40x16Byte)
             | 0A80 - 0C00 | null |  //(0180H= 384)
0C 00 01 18  | 0C00 - 0D18 |  280 |
             | 0D18 - 0E20 | null |  //(0108H= 264)
0E 20 00 28  | 0E20 - 0E48 |   40 |  //数字输出    Q[1_16] \\ (20-2-2)*2/2=16
0E 48 00 3C  | 0E48 - 0E84 |   60 |  //标志位 (20-2-2)*3/2=24
0E 84 00 14  | 0E84 - 0E98 |   20 |  //模拟量输出 AQ[1_2 ]
0E 98 00 28  | 0E98 - 0EC0 |   40 |
0E C0 00 28  | 0EC0 - 0EE8 |   40 |
0E E8 07 D0  | 0EE8 - 16B8 | 2000 |  //程序存储区16B8H=5816
----------------------------------------------------------------
   01 FB 00  |-------------|------|  //LOGO!时钟
     ...     | FB00 - FB05 |    6 |  //LOGO!时钟
   01 FB 05  |_____________|______|  //LOGO!时钟

================================================================
Note:
    Max Rang =[0E 20 08 98] Addr[ 0E20 - 16B8 ]
           Hi=16B8h=5816=5120+696=5120+512+184
              1011010111000= 1 0110 1011 1000
-------------------------

================================================================
LOGO!时钟
写   01 44 00 00  / 初始化
     01 FB XX YY  / XX=[00-05], YY=Value; RX:06-OK

     02 FB XX     / RX:06 03  FB 02 09  , -ADD- = 操作的地址
                              -ADD- YY  ,   YY  = Value
     01 43 00 00  / 确认

        FB 00  日
           01  月
           02  年
           03  分
           04  时
           05  星期?秒 //读出始终==01
================================================================
----------------------------------------------
参数.程序名
    DefValue =HEX(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
----------------------------------------------
----------------------------------------------
----------------------------------------------
Note:
块名索引 ,块名
        块名索引[0A-0E]= B001-B005
        块名        :8个字节长度; 不足8字节,后 +00 +填充FF 至字节.
                exp:  6B 75 61 69 30 31 00 FF
                      4B 55 41 49 41 42 43 44

输出端口
标志位
        格式: [80 00 Q1a Q1b ... ... Q8a Q8b FF FF]|+ ... + XOR
            Q1x Q1b =位置=输出端口Q[ 1-16]/标志位 ,Value:  元件(2字节定义的)
            元件={I[1..16] | 块 | FD=逻辑1/高电平, FE=逻辑0/低电平}

模拟量输出
            元件={AI[1..8] |  }

----------------------------------------------
逻辑模块定义:
      HEX      BIN
      01      0000 0001      AND
      02      0000 0010      OR
      03      0000 0011      NOT(非)4 Byte
      04      0000 0100      NAND(与非)
      05      0000 0101             NOR(或非)
      07      0000 0111      AND_Edage(与_边缘出发)
      08      0000 1000      NAND_Edage(与非_边缘出发)

     编码
     LL ll | Pa Da | Pb Db | Pc Dc | Pd Dd |...
         LL ll : LL - 模块;   ll - ??
         Px Dx : Px - 端口;   Dx - 参数
                (Px /:
                  HEX[00-17] = I[1..24]数字量输入
                  HEX[50-67] = M[1..24]标识位
                  HEX[80_87] =AI[1.. 8]模拟量输入
                  HEX[B0_B7] = S[1.. 8]移位寄存器位
                  FC=悬空 FD=逻辑1/高电平 FE=逻辑0/低电平

                (Dx /:
                      Hi ---------------- Lo
                         b7 b6 b5 b4 0000
                         ~~~~~~~~~~~
                        b7=0,这是一个端口 HEX[00-17]=I[1..24]/...
                        b7=1,这是一个块   HEX[0A-??]=B[1..??]

                        b6=0,Normal
                        b7=1,反向(Not)
                     exp:
                       |           | 逻辑块                  | 其他(端口etc)  |
                       |------------------------------------------------------|
                       |    Normal | 0A 80 / 1000 0000 = 80  | 0000 0000 = 00 |
                       | 反向(Not) | 0A C0 / 1100 0000 = C0  | 0100 0000 = 40 |
                       |                       ~反向             ~反向        |

        未使用的端口不在表示,默认FF/

----------------------------------------------
模拟量

Protoco;
-----------------------------
[0553 - 0558 | Count= 5]
05    05 53 00 05
      01 00 00 00 00 | 01
      00 50 00 28 00 | 78
-----------------------------

参数.设置STOP模式下的模拟量输出

      B1    B2 B3       B4 B5    B6
      B1 AQ1Va AQ1Vb AQ2Va AQ2Vb (XOR)

     IF B1 = 01
       所有输出保持最后值
     ELSE
     {
       AQ1固定输出值 B2 B3
       AQ2固定输出值 B4 B5
     }

     表示树枝范围: 0.00 - 9.99

      00 C4 03      D5 01 13
         ~~ ~~      ~~ ~~
          \ /        \ /
          / \        / \
  Hex    03 C4      01 D5
  Ten      964        46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64       4.69

----------------------------------------------
参数.上电后LOGO!默认显示内容
      //???B1=01 输入/输出; =00 时间/日期

=============================================================

网友:
ok 基本上概念有了,实现简单。谢谢neiseng

我的qq 115525184,我会发邮件给你。

楼主:
Re:【33楼】 heky
-----------------
  客气了,在这里大家的学识和贡献比我要大多了。
绵薄之力而已,对你有帮助,我很快乐。

楼主:
Continue: 4 heky
-------------------8<-------------------
【31楼】 neiseng
        要出门了,以后再分析总结.
把一些以前的半分析放上,可能多有错误. ...
------------------->8-------------------
这个里面的内容错误颇多,格式混乱,我想删除掉;待日后完善再发;不知可否?

另外不太好的是
   【22楼】---格式混乱
   【28楼】-- 语义觉得有些问题
    还有,就是错别字,表义不清,(确定/猜想)未验证;我自己都无法接受。
若大家觉得哪里不好,我就找个时间整理/验证一下;并更新相应的部分。

==========================================================================================================
上无为,非无信;E1104之故;

    /-----------------------------------------------------------------------------------------\
    |抱歉,由于以下原因,你的请求得不到回应:                                                 |
    |错误原因:         帖子发表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不能删除。请发表一个新回复补充你想表达的内容 |
    |代  号:         1104                                                                     |
    \-----------------------------------------------------------------------------------------/

作了一些更新,斧正,增删:见【41楼】

=========================================================================================================

网友:
【17楼】 neiseng
盒子是宁波三和的 你看看他们在你所在城市是不是有门市哦

楼主:
Re:【36楼】 jjldc 九九
------------------------8<-----------------------------
盒子是宁波三和的 你看看他们在你所在城市是不是有门市哦
------------------------>8-----------------------------

jjldc 九九,多谢你了;我其实对硬件很不懂;我是做软件的。
在看到这里大家的帖子,才突发奇想;弄个LOGO玩玩,最大的期望
是对大家有一点参考,以谢从大家得到的知识。

如果,我的热情度能保持的话,我就写个Emu!LOGO @Win32(对硬件门外汉的我,Emu相对还是容易些。)
其他就是:"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做一个类是LOGO的东西(硬件),但是去除LOGO!的一些功能,加入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喜欢LOGO的编程功能和面向不懂PLC的人(我就是),这只是我的个人兴趣。

楼主:
Continue Re:【36楼】 jjldc 九九
-------------------------------------
    我做事情,喜欢用最极端/最完美的方式准备;在实施的时候就可以根据现实可行性取舍。
很多东西,我想提前准备,可能一段时间甚至永远用不到;但对未知的东西,还是想知道它能
做什么->它的机理->实现(只要有精力,持续深入);做知识储备,以利开拓思路及不时之需。
    对了,我目前在北京,不过很快就要到处跑了。

    jjldc 九九 对于你的回复,我非常的高兴,再谢。

网友:
neiseng 我做硬件的话,会送你一台。今天晚上连接上了,在看通讯协议,你写的也很好,有疏漏的话我会补上的。

网友:
pc软件,下位机实现,硬件在我这里都不困难。但是不想自己做fbd编辑了。这个pc软件不是个人花精力能够搞定的。我决定还是借用西门子的协议来做。

楼主:
Re:
-----------------
【39楼】 heky
-----------------
太感谢了
我分析了一点指令格式,不多,同样很乱,我就以文件上传了。
有点体会,难以言传;heky 你自己看看吧。

对了,现在几乎可以断定 Logo CPU 是16bit/Little-endian(小尾序)的了,对于指令的编解码我的分析刚开始忽略了;(??在设计解码的时候要先解码/判断后8bit)。

楼主:
Re:
------------8<---------------
【40楼】 heky
pc软件,下位机实现,硬件在我这里都不困难。但是不想自己做fbd编辑了。这个pc软件不是个人花精力能够搞定的。我决定还是借用西门子的协议来做。
------------<8---------------

    我觉得LOGO Soft得益于Class编程技术;就算这样实现估计也要>=1ry.
近些年我不知为何,很讨厌那些RunTimeLib,总希望程序足够小/足够快/,能回归到原始的2000年之前;
甚至VCRT都不想依赖,好像这也是一种变态:).
    C大型工程/项目 从来没有经历过,但事实却存在那么多的伟大之作;我总想试一试(主要是为了经历/锻炼 C
工程的设计能力),即使失败也有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LOGO Soft是那种一次翻译型的,但绝对不是解释性的,也和传统的编译有很大的差别."
[此言"逻辑删除,物理保留":(     /:)     ??]

LOGO! 的FBD编程在设备上都可以实现,对照它的寄存器/存储器结构,可能实现起来就是Select/Set(Get)方式;比T图都容易.

    有一点猜测,LOGO! 0BA0--0BA3 他们的硬件实现 和从0BA4开始的LOGO!不同;可以认为0BA0--0BA3的主版本是1,0BA4+是2;
./从0BA5的存储器布局看出有一些非连续地址,而0BA6的升级有一部分就是将这些地址利用了(比如:功能块130->200,程序2000->3800)
.

网友:
其实我觉得所有版本都是解释型。编译型是快,但在logo这个级别,速度还不是主要的吧。用解释型就把自己框死了。

楼主:
Big happy:
    昨天,heky讲以后送我个东西,我高兴的失眠了好长时间。
    对于我自己认为很难的事情(虽然在大家看来很简单),一下子看到曙光真的好高兴。

    heky, 要是你在为公司做事的话,你就别送我了;我就买你们的东西,你美艳几句
    (以你们最最便宜的价格,给批发商/合作伙伴那种)。

步入正体
-------------------------------------------------------
Re: 【43楼】 heky
   其实我觉得所有版本都是解释型。编译型是快,但在logo这个级别,速度还不是主要的吧。用解释型就把自己框死了。

      Ref:【42楼】 neiseng
      我觉得LOGO Soft是那种一次翻译型的,但绝对不是解释性的,也和传统的编译有很大的差别.
      ~~~~~~~~~~~~~~~~~~~~~~~~~~~~~~~~~~~~~~~~~~~~~~~~~~~~~~~~~~~~~~~~~~~~~~~~~~~~~~~
#######################################################################################
Re: heky

    这个说法,是我表义不清;我自己也觉得这样讲很糊涂;我把上面这句改了吧。
    原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想说 [PC(LOGOSoftComfort)<-->LOGO!]/[*.lsc <--> LOGO!内部数据]
的过程。
    对于LOGO!(硬件设备)的执行机理,我比较倾向解释型,heky你讲的原因我也觉得有道理(干什么
要把自己框死呢,)。
    要是说确定LOGO!(硬件设备)是解释型,直接执行型的,我也很迷惑。
    其实LOGO!内部是怎么实现的,和防制它没什么关系。我还是集中精力干别的吧,不想这个问题了。
不过,我想把我迷惑的地方列出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或者指出我理解的错误(很期待)。

=======================================================================================

LOGO!是解释还是直接执行??
~~~~~~~~~~~~~~~~~~~~~~~~~~

    参考:
    -----------------------8<---------------------------
      欧姆龙的ZEN文档(ZEN-V2 Datasheet L016-CN5-01 第33页):
        |-||--||--||--O-|       ZEN一行最长是这样的,
        |               |    ZEN执行过程是按行扫描。
        |-||--||--||--O-|
        |               |       欧姆龙SYSMAC PLC执行过程
        |-||--||--||--O-|    是按 Z 扫描。
        |               |
    ----------------------->8----------------------------
        西门子的LOGO!由FBD-->T图,也类似于上图,行长严格受限。

    假定:
        1.猜测LOGO!的执行过程也是按行扫描。
        2.西门子是专门作PLC的,积淀很深,实现/采用专门的 ALU很有可能。

    比较迷惑:
       1.假如(一个指令编码4bit + 操作数据16bit)最少20bit,那么 20x4 = 80bit;
         ??超长指令字CPU,觉得不太可能。

         * 指令编码4bit:[基本的布尔运算+LD OUT etc ]。
           (以前的 MC14500 ICU就是这样的)

       2.这些PLC的ALU有>4个寄存器, 分次将数据放到各个寄存器,4bitx4的16bit指令
         编码放到ALU的操作输入,一次完成一行的计算/操作。
         ??多个位片处理器,??CPLD

         总之觉得这个(??执行单元)和 我理解的处理器不太一样;觉得LOGO!像是多个
     处理器/CPU+CPLD组合的。是一种混合结构。

     要是假定不成立,那么解释型的就能说通了。

--------------------------------------------------------------------------------------

[PC(LOGOSoftComfort)<-->LOGO!] / [*.lsc<-->LOGO!内部数据]
的实现机理??
~~~~~~~~~~~~~~~~~~~~~~~~~~~~~~~~~~~~~~~~~~~~~~~~~~~~~~~~~~~

    依据:
      1.PC-->LOGO! 和 LOGO!-->PC 看到的FBD图是不一样的。
      2.LOGO Soft Comfort文档(*.lsc),没有发现地址数据。
      3.相同的器件0BA0,0BA5有些是不同的(exp:增/减计数器);在v6 LOGO Soft Comfort下
        将LOGO!0BA0数据下载到LOGO!0BA5,此时 LOGO Soft Comfort会将LOGO!0BA0不同的
        FBD代码转换为LOGO!0BA5支持的。

      4.LOGO!内部数据存储格式很特殊,在0BA0--0BA3更怪异;
        猜测:LOGO!用特殊的方式运行。

    假定:
      1.LOGO Soft Comfort 中的各种(FBD...)描述是类(对象/物件)。
      2.FBD基类(包括布局);
        FBD基类包含 各个FBD类 功能/数据的纯虚函数;
        各个FBD类 实现上述功能/数据。
      3.连线类(包括布局)。
      4.实例化 各个FBD类 和连线类。

    结论(猜测):
      1. 这个过程类似于汇编->可执行代码/可执行代码->反汇编,但不相同。
      2. LOGO!-->PC ,
         a.在PC 内存暂存读到的[0C14-0D18]数据,
           构建各种输出FBD实例 (用读到的[0E20-0EE8]数据),
           构建功能块FBD实例 (用读到的[0C14-0D18],[0EE8-16B7]数据),
           构建各种输入,标示,etc.. FBD类实例,
           构建连线类实例,

         b.创建LOGO Soft Comfort视图;自动布局FBD,建连线(包括剪切..)/
         c.在保存*.lsc文档时,保存的是类的实例/

      3. PC-->LOGO!
         LOGO Soft Comfort 由类的实例

         LOGO!-->PC的过程每构造一组实例,都需要扫描几部分数据,
     这一组实例各个参数(实例内数据)可以在一次扫描中确定,无需回朔/再次扫描。
     感觉传统的翻译,一次扫描中就可以创建各个实例。
        传统的编译,会词法啦.文法啦....,还有些(实例内数据)要做计算才能确定。
        PC-->LOGO!类似上.

        ... ...想着想着,自己又糊涂了;算了不在这里浪费脑细胞了。
=======================================================================================

下一楼 小更新一下:
       [更改/刊误/未决/待验证]

    基本先到这里了,基本原理很简单,剩下的就是苦力工作了;
大家:Who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也可以把它完善;
    我写的不好(表义不清,语义混乱,用语不规范/统一 ... 诸多问题)
有些要自己实做一下+猜,才好知道我在说什么;万望大家莫全信,带着怀
疑的态度作为参考; 大家群策群力,互为斧正。
    希望对研究LOGO!的人有帮助,我近期要干其他一些事情了,只要有
时间我就来看看。

楼主:
!!!!!!!!!!!!!!!!!!!!!!!!!!!!!!!\\
                               ||
     更改/刊误/未决/待验证     ||
                               ||
!!!!!!!!!!!!!!!!!!!!!!!!!!!!!!!!!!!!!!!!!!!!!!!!!!!!!!!!!!!!!!!!!!!!!!!!!!!!!!!!!
更改:
    1.可以以04/05(块写读方式)操作的地址,以后将以[存储区]命名。
      (因其为两块连续地址,且0BA5->0BA6 地址扩展分别在各自地址的高地址,暂时可以认
      为是两块NVRAM/FLASH.)
    2.在明确的以01/02(字节写读方式)操作的地址,以后将以[寄存器]命名; 参看:刊误2。

   *上述更改为暂时更改,今后可能还会变化。

刊误:
    1.在LOGO!监视下返回的数据是70字节(不是71),而且没有XOR校验。
    2.//? 1F02+有内容的,但是LogoSoft没有去读写?
      用01/02(字节写读方式),和04/05(块写读方式) 操作同一地址时,得到的数据绘有不同,
      所以,(? 1F02+有内容的)暂时无法求证.
    3.每个存储区的地址范围因为:[低地址 - (高地址-1)]

!!!!!!!!!!!!!!!!!!!!!!!!!!!!!!!!!!!!!!!!!!!!!!!!!!!!!!!!!!!!!!!!!!!!!!!!!!!!!!!!!
未决:
    寄存器
        --------------------------
        |        0522 |  W
        |        055E |  R/W
        |        055F |  R/W

        |        4100 |  W
        |        4400 |  W  // v=00  //??LOGO!时钟 写 初始化
        |        4740 |  W  // v=00  //?有密码??传输开始

        |        1F00 |
        |        1F01 |
        |        1F02 |    //序列号?
        --------------------------

    存储区
        --------------------------
        | 0EC0 - 0EE7 | 40 | //怀疑 0BA6拥有
        --------------------------

    LOGO!(0BA5)资源
        REM         60
           暂时REM地址和内容无法探测;怀疑他在至少完成一次执行循环后,由LOGO!设置。
        数字量输入  24
           暂时REM地址和内容无法探测;参看:待验证01。
        模拟量输入   8
           暂时REM地址和内容无法探测;参看:待验证01。
        移位寄存器   1
           暂时REM地址和内容无法探测;

!!!!!!!!!!!!!!!!!!!!!!!!!!!!!!!!!!!!!!!!!!!!!!!!!!!!!!!!!!!!!!!!!!!!!!!!!!!!!!!!!
待验证01:
    在 LOGO Soft Comfort 监视 LOGO!的运行状态时,接收到的70字节数据。

    受限条件:
        1.配齐各种扩展模块,达到硬件允许最大值。
        2.参看: 未决.LOGO!(0BA5)资源。

    参考数据:
        ------------------------------8<-----------------------------------
        I1=1,I4=1; M2=1; Q1=1;
        --------------------------------------------------------
        55 11 11 40 00 [FB 1D 11 2A 00 00 74 00 00 00 00             00-0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10-1A
        09 00 00    01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B-2A
        ~~~~~~~~*1  ~~~~~*2  ~~~~~*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B-3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A                            3C-46
        --------------------------------------------------------
        *1 I,*2 Q, *3 M;
        ----------------------------->8------------------------------------

    怀疑:
        *1 I: 参考数据.[1C 1D] 的字节序,已知:
                 a.Hi --> Lo [b7 b6 ... b1 b0]: b0=I1, b7=I8;
                 b.参考数据.[1E 1F] 的是小尾序。
              所以: 参考数据.[1B 1C 1D] 标示: I8..I7 ,I16..I9 ,I24..I17;

    猜测:
        数据帧格式为 55 11 11 40 00[包括(输入映像寄存器,运行时变量,etc)的数据] AA
                     ~~~~~~~~~~~ --                                            ~~
           ~~..~ : 对于55 13 13 00 AA 的回应帧,帧头帧尾。
              -- : 为了字节16bit对齐,填充的00; 这样也符合70-6=64字节的常规数据长度。

!!!!!!!!!!!!!!!!!!!!!!!!!!!!!!!!!!!!!!!!!!!!!!!!!!!!!!!!!!!!!!!!!!!!!!!!!!!!!!!!!
待验证02:
    依据: LOGO!在断电后,采用法拉电容维持 实时钟和REM数据 约80小时.SRAM具备这样的
          特征,且对于操作保持在REM(功能块激活参数保持)中的数据和RAM同样频繁。

    猜测: LOGO!(0BA5)资源:60字节REM 是SRAM,(可能是64字节的,另外四字节留作它用)。

!!!!!!!!!!!!!!!!!!!!!!!!!!!!!!!!!!!!!!!!!!!!!!!!!!!!!!!!!!!!!!!!!!!!!!!!!!!!!!!!!
待验证03:
    依据:
    ==========================================================
    |   主版本1的LOGO!                 |   主版本2的LOGO!    |
    ----------------------------------------------------------
    |   有[参数、RAM、定时器,]的限制  |   无这些限制        |
    |   堆栈                           | 程序存储区..etc决定 |
    ==========================================================
         主版本2的LOGO! 定时器 没有限制 ,而定时器的最小时间精度是1/100秒:

    猜测:
         1.主版本2的LOGO!(0BA4+)在 <1/100秒 就可以完成一次执行循环。
         2.主版本1的LOGO!-->主版本2的LOGO! 在硬件实现的机理上发生重大改变

!!!!!!!!!!!!!!!!!!!!!!!!!!!!!!!!!!!!!!!!!!!!!!!!!!!!!!!!!!!!!!!!!!!!!!!!!!!!!!!!!
待验证04:

    依据:
    --------------------------------------8<-------------------------------------
        <<LOGO!Soft Comfort V6.0!帮助手册>>
        参考材料.电路程序.存储器.存储器要求:

            LOGO! 限制电路程序的嵌套深度。电路程序的最大嵌套深度为 58 个对象。

        又:
            0BA0 堆栈   9        0BA1 堆栈   9
            0BA2 堆栈  58        0BA3 堆栈  58
    -------------------------------------->8-------------------------------------
            从0BA4+ 取消了堆栈这个概念,但有了[最大嵌套深度为58个对象]这个概念。

    猜测:
         1.0BA4+ 的LOGO!还是有堆栈的而且深度还是58。
         2.LOGO!的地址编码是16bit的, 堆栈的宽度也是16bit。

!!!!!!!!!!!!!!!!!!!!!!!!!!!!!!!!!!!!!!!!!!!!!!!!!!!!!!!!!!!!!!!!!!!!!!!!!!!!!!!!!

楼主:
将参考资料上传:

摩托罗拉MC14500B工业控制单元手册[En] /1977年
     下载 (大小:5.17M)

欧姆龙可编程继电器 ZEN V2 数据表[Cn] /2006年
     下载 (大小:1.74M)

欧姆龙可编程继电器 ZEN V2 数据表 第33页
    ZEN可编程继电器和PLC梯形图程序执行之间的差别

网友:
neiseng。

以前是在公司做。不过都离职了,有西门子这个PC软件才有可能自己做,我自己做硬件,如果有了送你没有问题。

lad我觉得西门子,包括台安sg系列,你讲的欧姆龙的这些定行长度的都应该是行扫描的。

网友(2010-01-02):
感谢neiseng,资料验证没有问题,等我回家了把stm32基本通讯程序上传。我接着做解码工作。

另外为了表示对neiseng的尊敬,不再另外开贴,有兴趣的网友要是喜欢diy一个plc控制器,在这个帖子内可以学习到,西门子logo的编辑软体很好用,阿莫在几年前就拆过一个带屏幕的逻辑控制器,跟logo很相似。到时资料请注明ouravr就可以。

网友:
logo的上位机软件是用java做到,前2年大致看过,我当时也很纳闷他到底是编译型的,还是解释型的,我的感觉好像是解释型的,我看过他的的保存的文件,里面好像还带有java的信息。如果是解释性,那真的很服西门子,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没有什么,解释型对上位机软件要求并不高,就是数据结构间的映射关系,密码本不就是数据结构间的映射关系;用哪种语言来实现数据结构间的映射关系,是哪个更方便的问题。

网友:
是的,做起来远没有看起来那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32模拟logo通讯是怎么用的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neiseng 你好,你是怎样实现以下向LOGO发送指令的,我不是学计算机的,但买了个LOGO oba6 很有兴趣学学

    Tx:
      55 XX XX [XX] AA
    Rx:
      06 YY

    XX:命令字 / Rx 06 :操作成功,YY:返回值
    已知命令
      55 12 12 AA    |停止LOGO! RUN /
      55 17 17 AA    |LOGP@RUN ?    /Rx YY : !RUN=42 @RUN=01
      55 18 18 AA    |Start LOGO!   /
      55 13 13 00 AA |监视LOGO! (Start)  *1
      55 14 14 AA    |监视LOGO! (End)    *2

网友:
谢谢heky的帮助,很多基本的东西都需要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rk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很精彩,请版主再带我们DIY个西门子的200?那也要抢西门子的生意了

网友:
西门子s7-200的协议我没看懂,有没有看懂的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s7-200的协议我没看懂,有没有看懂的兄弟

you

网友:
【62楼】 Loading force

能不能透漏点?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2010-02-03):
引用图片【楼主位】neiseng

网友:
LOGO命令全接触:(解释和工作方式在后面的时间提供)
LOG_DIRECTION_OUT = "PC --> ";

   LOG_DIRECTION_IN = "PC <-- ";

TELEGRAM_BUFFER_SIZE = 8192; (2000H)

   PC_WRITE_BYTE = 1;              (01H)

   PC_READ_BYTE = 2;               (02H)

   LOGO_READ_BYTE = 3;            (03H)

   PC_WRITE_BYTES = 4;             (04H)

   PC_READ_BYTES = 5;              (05H)

   PC_ONLINE_TEST_TELEGRAM = 17; (11H)

   PC_REQUEST_PROGRAM_LINE = 19;(13H)

   PC_COMMAND_STATE_REQ = 23;   (17H)

   PC_COMMAND_GET_HARDWARE_ID = 33;        (21H)

   PC_COMMAND_CLEAR_PROG = 32;               (20H)

   PC_COMMAND_RESTART_BM = 34;               (22H)

   PC_STOP_ONLINE_TEST = 20;                    (14H)

   PC_COMMAND_CHANGE_STATE_TO_STOP = 18;   (12H)

   PC_COMMAND_CHANGE_STATE_TO_RUN = 24;    (18H)

   ACK = 6;                                        (06H)

   NACK = 21;                                      (15H)

   START_BYTE = 85;                               (55H)

   STOP_BYTE = 170;                                (AAH)

   ERROR_BUSY = 1;                                (01H)

   ERROR_TIMEOUT = 2;                            (02H)

   ERROR_ILLEGAL_ACCESS = 3;                    (03H)

   ERROR_PARITY = 4;                              (04H)

   ERROR_UNKNOWN_CMD = 5;                     (05H)

   ERROR_XOR_NOT_OK = 6;                        (06H)

   ERROR_SIMULATE = 7;                            (07H)

   ERROR_INTERNAL = 128;                          (80H)

   ERROR_COMPORT_NOT_AVAILABLE = 176;          (B0H)

   ERROR_MODEM_NOT_AVAILABLE = 177;            (B1H)

   ERROR_RCV_BUFFER_EMPTY = 240;                (F0H)

   ERROR_CHECKSUM = 241;                         (F1H)

   ERROR_NO_BLOCKTITLE_READ = 242;             (F2H)

   ERROR_HEAD_WRONG_ADRESS = 243;             (F3H)

   ERROR_UNKNOWN = 254;                         (FEH)

   ERROR_NO_STREAM = 255;                        (FFH)

   ERROR_READ_TIMEOUT = 244;                     (F4H)

   TS_RUN = 1;                                       (01H)

   TS_STOP = 2;                                      (02H)

   TS_PARAM_MESSAGE = 4;                          (04H)

   TS_ERROR = 8;                                    (08H)

    TS_ATTEMPT = 16;                               (10H)

    TS_PARAM = 32;                                 (20H)

    TS_REMOTE = 64;                                (40H)

    TS_FIRST_CYCLE = 128;                          (80H)

    CMD_HARDWARE_ID = 7938;                     (1F02H)

    PC_CABLE_TIMEOUT = 1001;

    MODEM_TIMEOUT = 5000;

网友:
在线测试中恢复内容的解释:

55 11 11 4A 00 38 08 19 2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A

55开始字节 11 11 LOGO在线测试答复

4A 00 答复的总字节数 19 2C是地址
后面的25个字节是200位的块 之后1个字节(现在未知)

20开始的3个字节是24位的输入 之后是4位光标,4位TD键
16位的输出,2个字节 27位的M,4个字节

移位寄存器1个字节,移位寄存器位8位一个字节 之后是8个模拟量输入,2个输出,6个模拟量标志共32个字节

网友:
谢谢ls的回复,果真是有研究

网友(2014-03-15):
不好意思 挖个坟 ,这个帖子对我有用

网友(2014-09-21):
引用 网友B:

不错,拍的很清楚了,做工很好,楼主辛苦了,多谢

网友:
刚好有用…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logo以前用过很多,简单的一些控制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