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这种ALPS 24脉冲编码器做开发吗?

楼主(2009-11-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脉衝編碼開關,使用的時候,公共端接地,其他兩信號腳上拉,使用中斷判斷,當信號A上升沿的時候判斷信號B的電平,電平的高低代表方向,然後信號A的占空時間代表旋轉速度。

网友:
我用过,在电磁炉,感觉效果与手感都不错。编程时需多考虑一些细节以防识别错误,相信很容易解决。但有个很致命的地方,他的金属外壳与引脚的耐压与电气隔离不一定有保障,若是开关电源需小心

网友:
汽车音响上都有的 而且还带一个按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78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编码开关&bbs_id=9999
这里还有一个cool贴呢

网友:
看这里http://v.ku6.com/show/RrJHwC-dS5Y1qTuc.html

网友:
医院里一种叫 监护仪 的仪器基本上都是用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带按键的.我们用的大约是10元左右.

网友:
现在手头还有2,3个,原来做电能表校表设备时候用过

网友:
示波器上也有好几个呢。

网友:
小鬼子的很多音响产品里用的最多了,我们叫他旋转编码器的。以前做过一台小功放(程序是借人家的),调节音量用这个东西的,手感比传统电位器调音量好很多。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92891

网友:
寿命是不是有点短?不知道用不用去抖?

网友:
我用AVR的单片机做过实验,没有加消抖,工作也很稳定。关键是AB两相输出中只有一相适合接中断。如果接错,可能导致检测到的数据不稳定。
这种开关用在汽车音响上的很多,应该比较耐用,至少我们用的ALPS的都很耐用。
如果老大要做试验的话我可以寄几只过去。

网友:
void SETP_WEI()         //步进电位器+按键检测
{        uchar b;
        K_PUSH=KEY_PUSH;
        SETP_ADD=0;
        SETP_DEC=0;
        ACC=0x00;
        ACC0=SETP_A;
        ACC1=SETP_B;
        b=ACC;
        if(SETP_DAT==b)return;
        if(SETP_DAT==3){ SETP_DAT=b;
                                        if(b==1){SETP_ADD=1;
                                                           return;
                                                     }
                                        if(b==2){SETP_DEC=1;
                                                     return;
                                                      }
                                        return;
                                   }
SETP_DAT=b;
}

网友:
没看懂10楼朋友的话,为什么AB两相输出中只有一相适合接中断?我理解这东西和编码器输出信号是一样的,AB两路输出也是一样的信号,只是相位差90度而已。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78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编码开关&bbs_id=9999
看这个帖子,21楼有我贴的 Data sheet, 其中有一句描述"The stable detent position cannot be identified in phase B."
B相的位置是不稳定的,实际我用示波器看到的情况是稍微晃动一下旋钮,B相的波形会有跳动,时高时低,而A相的波形纹丝不动。
所以如果用B相接中断,必然导致在旋钮转动的过程中发生误触发现象。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hujiahua朋友提供了这条宝贵经验。

网友:
用机械编码器,要有一定的消抖措施
第一次用的时候,还以为波形像光学编码器那么好,直接移植过来用了,结果稍稍一动就跑飞了

网友:
这东西很贵的,一个要二十多呢,

估计楼主这个要50左右,就这么拆了,真可惜

网友:
今天在电子市场的二手区无意中发现的,全新的,不知道和阿莫的那种一不一样? 2元一个,买回几个来玩.老板那还有很多

网友:
看焊盘很特别,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没看出什么区别来,拆开看了下内部,也没瞧出什么不同

网友:
示波器上这个的确很多

网友:
软件编写时,注意瞬间错误防护就可以了,国产的1.00~1.50/p

网友:
原装的也很便宜的 就几块钱一个

网友:
这种简单编码器使用还是很方便的,实际使用时在AB两相用10K电阻上拉,再对地个并一个104电容,连去抖都不用处理,很稳定的。

网友:
医疗设备里主要用光电编码的,如GRAYHILL的62S系列

网友:
【22楼】 armok 阿莫
仿冒的当然会跟原装的极力相似。

不过耐用性肯定不同的。

从图片上看,你的样品模具与注件不够精细。
————————————————————
精不精细没看出来……但貌似老大那个里面有很多油,而21楼那个………………………………

网友(2010-07-24):
顺时针旋转 ch1 接 a  ch2 接b    管脚顺序是 a com b  (原文件名:scope_1.jpg)

网友:
带按键的编码器 测试波形图  干扰还是挺小的   逆时针旋转 (原文件名:scope_9.jpg)

网友(2011-04-17):
mark 等服务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