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索尼的BC-CS2B五号智能充电器,有图

楼主(2009-11-16):
生产日期2007/07,产地:东莞桥头技研新阳电器厂
主控IC用BDE3ABA1302A,无晶振(估计用内部RC),主控IC供电78L05(在充电时测得输入20V)
恒流采样用10358(就是LM358),电池端直接在电源整流滤波接到PNP三极管充电,
速度是180mS,
充电方式互换电池充电,
电源IC是充电器用的MIP2C2(资料链接地址:http://www.icpdf.com/PartnoView.asp?id=5340654_656348)
底板下有L字样的贴片保险(F02)

网友:
cs2a比2b好

网友:
这个工艺很好,

网友:
CS2A我的也拆了拍了图,但在家里上不了。
我觉得2B好点,2A里没有运放,电流都不知道是不是采样电阻上的信号直接进AD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买了一个,很便宜才20块,只是没有放电功能,其他还是不错的,这个价格比国产的充电器要好

网友:
一个小小的遗憾是2A和2B都没有温度保护。不过以它出名的对电池挑剔程度来说,真有问题的电池还没怎么发热就被判了死刑。

网友:
上传一份BC-CS2A的原理图,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两颗电阻应该是为了在批量生产中调整电阻精度用的, 节约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
看这类电路图都特别费劲, 习惯了看数字电路后非常讨厌这种连线很远 , 不用网标的电路.

楼主:
看惯了模拟电路后看数字电路找网标找到头晕!
谢谢6楼的电路图,可惜不一样的!

网友(2012-08-19):
CS2A图没用的,2b有19V的电压绕组,2a没有哦,看了2b属于大改型了。还是靠大虾们抄板吧

网友(2012-09-19):
好像有点挑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