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K/38K/30K 红外线接收头 载频问题。

楼主(2009-11-16):
一个东西,为了避免普通遥控器的干扰,红外线接受头换了30K/56K的,还是有干扰。

索性把30K 和56K的接受头接上以前38K接受头的软件上测试,结果接受到的数据和38K无异样。(可以肯定是30K和56K,2家工厂都有送样,结果一样)

为什么还有个56K/38/30这样的载频呢,一点效果也没。。。

网友(2012-10-05):
最好在通信协议上处理

网友:
最好采用38k的就可以了。时间上做处理,就ok,做四个同时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从协议上处理好了,增加一些校验。

网友:
我也在苦恼这个问题。如果有只能接收一个特定频率的红外接收头那干扰问题就解决。问题是打样那么多都是宽频带的接收头看来只能在算法上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