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AD无噪声码的计算

楼主(2009-11-16):
一般来说,一个8位的AD,假如最后两位变化,那我们就说这个AD的无噪声码是6位
但是对于一个20位的Σ-ΔAD,因为有一位符号位,这样计算无噪声码时候,是应该 20-变化位数 还是 19-变化位数 呢?
本人更加倾向于后面一种,请教各位~
PS: 因为论坛上好像没有专门论坛AD的地方,所以只能找一个最接近这方面的版本来发帖了,若发错了,还请见谅~~

网友:
我按20位

楼主:
用无噪声码来表示精度
若算符号位的话,对于同一个AD,那19+1位表示的精度 跟19位表示的精度是一样的,
这样,如果不说明,说会给人感觉,20位的比19位的要好,而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
另外,符号位只影响了输入范围,对精度是没有贡献的,LZ为什么要算上呢?

网友:
问一下楼主,符号位的作用是什么?

举个例子,动态范围2Vpp,都用2bit量化,带符号位的量化-1~0和0~+1,不带符号位的量化0~2,结果各自是?

楼主:
打个比喻吧,精度是1mm的尺子,量程弄到1m,它的精度也是1mm吧
比如一个8位的AD,码值范围为 -127~127
你有信号 0~2mV电压,那你测这个电压时候,是不是要么用-127,要么用127,你总没有512个码值去量化这个电压吧

网友:
带符号位的20位AD可以看成不带符号位的20位AD减去半个量程,例如0~2^20减去2^19,变成-2^19~2^19,所以还是按20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