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给个单片机/ARM接收处理AT指令的例程学习下啊~

楼主(2009-11-16):
如题~

楼主:
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设备,使用了一路CAN口,2路232,1路232与PC机相连。PC机通过AT指令来控制ARM,AT指令来选择是CAN转232方式还是232--232方式,通过AT指令配置CAN与232的波特率,工作方式等等。哪位大侠给个思路,DTU里面都是给模块发AT指令的。。。

网友:
没有模块就发不了AT指令的,我对AT这一块很熟,可以帮你把无线模块驱动起来。实现三大功能,短信,打电话,GPRS数据收发。
942869313,飞信号.

楼主:
楼上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做的设备是希望能处理计算机发给我的AT指令。。有没有相关的源码参考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