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怎么设置才能让程序从bootloader区启动,该设置的地方我都设置了呀。

楼主(2009-11-16):
avrstudio怎么设置才能让程序从bootloader区启动,该设置的地方我都设置了呀。avrstudio里的BOOTRST已选中,iccavr中的BOOTLOADER什么的都选中了,下面上图。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程序根本就不能从bootloader区启动。我还得设置哪里啊,先谢谢大家提供参考意见!

avr中的设置 (原文件名:avr中的设置.png)

ICC中的设置 (原文件名:ICC中的设置.png)

楼主:
我在考虑是不是MKII仿真器的原因,但是MKII仿真器可以将过去设置的MEGA128熔丝位读回,也是正确的。我自已调了3天,实在搞不动了,只好搬救兵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用上了那版不能烧写bootloader bug的AVRstudio了吧。 有一版AVRstudio 有个严重的bug就是不能烧bootloader,所以可能你三天了,bootloader压根都没烧进去。

楼主:
非常的、严重的感谢bozai 章其波同志,我立刻换个AVRstudio试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正是由于AVRstudio版本的原因,我过去用的是AVRstudio4.16版,不能下载bootloader,现在改成4.17版,已经非常好得来烧写bootloader了,望大家以此为戒!!!
再次非常的、严重的感谢bozai 章其波同志!!!

网友(2013-04-22):
可我设置bootloader从boot区启动为何也不行,我用的是IAR,处理器是XMEGA32D4,根据手册上的,将BOOTRST设置为0是从BOOTLOADER区启动,将上述设置好后查看汇编代码,发现从一开始PC还是从0地址开始的,bootloader区是从0X800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