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此处74HC245作何用途?

楼主(2009-11-16):
最近在研究Cyclone III FPGA 入门套件的PCB原理图,准备自己也出个Cyclone III板子,有几处不甚理解。
譬如这里:

还请前辈指导!

参考:
1. Cyclone III FPGA 入门套件官网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kits/altera/kit-cyc3-starter.html

2.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3745.pdf(文件大小:271K) (原文件名:CycloneIII_SB_3C25.pdf)

网友:
244 245 这类芯片就是三态门电路,一般用作总线驱动器用,提供总线的驱动能力。

在这里这个245我个人感觉意义不是很大,有一个缓冲器的作用,还有他的使能端口都是可控说明245在这里还起到控制作用,可以控制键盘是否起作用。

网友:
74HC245:总线驱动器,典型的TTL型三态缓冲门电路。

"单片机等CPU的数据/地址/控制总线端口都有一定的负载能力,如果负载超过其负载能力,一般应加驱动器。另外,也可以使用74HC244等其他电路,74HC244比74HC245多了锁存器。"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如果用锁存器不如直接用375 574 这类专用的锁存器芯片

我看一般FPGA 的IO 口上都加上匹配电阻,驱动性质的都加上驱动器

网友:
作用1:隔离FPGA的IO端口,保护用
作用2: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机械按键有一些抖动的

网友:
作用3:起到一定的低电平的限流作用

网友:
同意4楼, 隔离,公司的CPLD,FPGA的板经常这样用

网友:
不同意隔离的说法。
74系列的芯片,即使VCC和GND没连上,只要有其它引脚连了高电平和低电平,一样能工作。除非把OE置位,否则无法起电气隔离的作用。
依我看,按键电路虽然已经硬件消抖,但是为了波形更平滑,更规则,才采用了这片245。

网友:
我感觉原始是个不熟的人设计,后面学得人以为是经典电路,不加消化照搬,流传贻害至今

网友:
to 7楼
应该是使按键的边延更加陡峭在对!

网友:
保护昂贵的芯片
要我就这样,谁想拿一百块的芯片去接个感性负载 短路 高压 什么的

楼主:
大家的回答真踊跃,多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