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MGSF1N02Lt1 有什么替代型号的

楼主(2009-11-16):
请教:场效应MGSF1N02Lt1 有什么替代型号的
原型号的 很不好买。

网友:
ID        型号        厂家        用途        构造        沟道        方式        v111(V)        区分        ixing(A)        pdpch(W)        waixing
11        2SJ39        三菱        LF A        J        P        D        50        GDO        -10m        .15/CH        4-81
4863        μPA60A        NEC        Diff        J        N        D        -40        GDO        50m        .25/CH        4-111
4864        μPA61A        NEC        Diff        J        N        D        -40        GDO        50m        .25/CH        4-111
4866        μPA63H        NEC        LF A        J        N        D        -60        GDO        10m        .25/CH        4-66
4867        μPA68H        NEC        LF LN A        J        N        D        -50        GDO        10m        .25/CH        4-66
4860        μPA33A        NEC        DC, Chop        MOS        P                -30        DSS        -20m        0.1/CH        4-22
302        2SJ399        日立        HS PSW        MOS        P        E        -30        DSS        -0.2        0.15        4-185B
1914        2SK1958        NEC        HS SW, 低电压用        MOS        N        E        16        DSS        ±0.1        0.15        4-246C
2018        2SK2090        NEC                MOS        N        E        50        DSS        ±0.1        0.15        4-255C
2203        2SK2373        日立        HS PSW        MOS        N        E        30        DSS        0.2        0.15        4-185B
1817        2SK1824        NEC                MOS        N        E        30        DSS        ±0.1        0.2        4-356
2069        2SK2158        NEC                MOS        N        E        50        DSS        ±0.1        0.2        4-275A
46        2SJ90        东芝        LF LN A        J        P        D        30        GDS        -10m        0.2/CH        4-75
392        2SK111        三菱        LF LN A        J        N        D        -30        GDO        10m        0.2/CH        4-84
426        2SK150        东芝        LF LN A        J        N        D        -50        GDS        10m        0.2/CH        4-75
443        2SK171        三菱        LF LN A        J        N        D        -20        GDO        10m        0.2/CH        4-84
556        2SK332        三洋        Diff        J        N        D        -40        GDS        10m        0.2/CH        4-107
557        2SK333        三洋        Diff        J        N        D        -80        GDS        10m        0.2/CH        4-107
4862        μPA50A        NEC        LF A        J        N        D        -60        GDO        10m        0.2/CH        4-44
4875        μPA602T        NEC                MOS        N        E        50        DSS        0.1        0.3        4-355B
4876        μPA603T        NEC                MOS        P        E        -50        DSS        -0.1        0.3        4-355B
505        2SK270        东芝        LF LN A        J        N        D        -40        GDS        10m        0.3/CH        4-75
32        2SJ75        东芝        LF LN A        J        P        D        25        GDS        -10m        0.4/CH        4-99
463        2SK194        NEC        LF LN A        J        N        D        -40        GDO        10m        0.4/CH        4-109
492        2SK240        东芝        LF LN A        J        N        D        -40        GDS        10m        0.4/CH        4-110
185        2SJ238        东芝        SW, DDC, Motor-D        MOS        P        E        -60        DSS        -1        0.5        4-256
2266        IRCP054        IR                                N        60                70        0.5        TO-247AC
30        2SJ73        东芝        LF LN A        J        P        D        25        GDS        -10m        0.6/CH        4-98
422        2SK146        东芝        LF LN A        J        N        D        -40        GDS        10m        0.6/CH        4-85
125        2SJ178        NEC        HS SW        MOS        P        E        -30        DSS        ±1        0.75        4-53C
143        2SJ196        NEC        SW        MOS        P        E        -60        DSS        ±1        0.75        4-53C
145        2SJ198        NEC        SW        MOS        P        E        -100        DSS        ±0.5        0.75        4-53D
1306        2SK1272        NEC        HS SW        MOS        N        E        60        DSS        ±1        0.75        4-53C
1510        2SK1482        NEC        SW, Motor-D        MOS        N        E        30        DSS        ±1.5        0.75        4-53C
1512        2SK1484        NEC        SW, DDC        MOS        N        E        100        DSS        ±0.5        0.75        4-53D
297        2SJ386        日立        HS PSW        MOS        P        E        -30        DSS        -3        0.9        4-97B
2015        2SK2085        日立        HS PSW        MOS        N        E        100        DSS        1        0.9        4-97B
127        2SJ180        NEC        HS SW        MOS        P        E        -30        DSS        ±1        1        4-217
133        2SJ186        日立        SW-Reg, DDC        MOS        P        E        -200        DSS        -0.5        1        4-295
172        2SJ225        三洋        HS SW        MOS        P        E        -30        DSS        -1        1        4-348
175        2SJ228        三洋        HS SW        MOS        P        E        -60        DSS        -0.8        1        4-348
178        2SJ231        三洋        HS SW        MOS        P        E        -100        DSS        -0.5        1        4-348
190        2SJ244        日立        HS PSW, DDC        MOS        P        E        -12        DSS        ±2        1        4-295
214        2SJ278        日立        HS PSW, DDC        MOS        P        E        -60        DSS        -1        1        4-295
244        2SJ317        日立        SW, PA        MOS        P        E        -12        DSS        ±2        1        4-295
268        2SJ353        NEC                MOS        P        E        -60        DSS        ±1.5        1        4-217
275        2SJ361        日立        HS PSW        MOS        P        E        -20        DSS        -2        1        4-295
276        2SJ363        日立        HS PSW        MOS        P        E        -30        DSS        -2        1        4-295
459        2SK191        日立        LF LN A        J        N        D        -15        DGO        10m        1        4-97A
514        2SK279        三菱        S~X-Band PA        GaAs        N        D        8        DSX        250m        1        4-122
751        2SK601        松下        SW        MOS        N        E        80        DS        500m        1        4-189
764        2SK615        松下        SW        MOS        N        E        80        DS        500m        1        4-195
768        2SK619        日立                MOS        N        E        70        DSS        300m        1        4-136B
828        2SK680        NEC        SW        MOS        N        E        30        DSS        ±1        1        4-216A
830        2SK681        NEC        SW        MOS        N        E        30        DSS        ±1        1        4-217
831        2SK681A        NEC        HS SW, Motor-D        MOS        N        E        30        DSS        ±1        1        4-217
840        2SK690        松下        UHF PA        GaAs/MES        N        D        10        DS        500m        1        4-189
1308        2SK1274        NEC        HS SW        MOS        N        E        60        DSS        ±1.5        1        4-217
1372        2SK1334        日立        SW-Reg, DDC        MOS        N        E        200        DSS        1        1        4-295
1609        2SK1579        日立        HS PSW, D        MOS        N        E        12        DSS        2        1        4-295
1718        2SK1697        日立        HS PSW        MOS        N        E        60        DSS        0.5        1        4-295
1719        2SK1698        日立        HS PSW, DDC        MOS        N        E        100        DSS        0.3        1        4-295
1743        2SK1725        三洋        HS SW        MOS        N        E        30        DSS        1        1        4-348
1745        2SK1727        三洋        HS SW        MOS        N        E        60        DSS        0.8        1        4-348
1748        2SK1730        三洋        HS SW        MOS        N        E        30        DSS        1.8        1        4-348
1751        2SK1733        三洋        HS SW        MOS        N        E        60        DSS        1.5        1        4-348
1754        2SK1736        三洋        HS SW        MOS        N        E        100        DSS        1        1        4-348
1762        2SK1748, 1748-Z        NEC        SW, Motor-D        MOS        N        E        60        DSS        ±8        1        4-276/Z:277
1776        2SK1764        日立        HS PSW        MOS        N        E        60        DSS        2        1        4-295
1782        2SK1772        日立        HS PSW, DDC        MOS        N        E        30        DSS        1        1        4-295
2001        2SK2070        NEC        SW, DDC        MOS        N        E        100        DSS        ±1.5        1        4-367
2077        2SK2169        三洋        HS SW        MOS        N        E        250        DSS        0.4        1        4-348
2133        2SK2247        日立        HS PSW        MOS        N        E        30        DSS        ±2        1        4-295
2167        2SK2315        日立        HS PSW        MOS        N        E        60        DSS        ±2        1        4-295
2228        IRC540        IR                                N        100                29        1        TO-204AA
2234        IRC640        IR                                N        200                18        1        TO-204AA
2236        IRC644        IR                                N        250                14        1        TO-204AA
2240        IRC740        IR                                N        400                10        1        TO-204AA
2246        IRC840        IR                                N        500                8        1        TO-204AA
2272        IRCZ44        IR                                N        60                50        1        TO-204AA
2578        IRFD1Z0        IR                                N        100                0.5        1        P-DIP4PIN
2579        IRFD1Z3        IR                                N        60                0.4        1        P-DIP4PIN
2580        IRFD010        IR                                N        50                1.7        1        P-DIP4PIN
2581        IRFD012        IR                                N        50                1.4        1        P-DIP4PIN
2583        IRFD020        IR                                N        50                2.4        1        P-DIP4PIN
2584        IRFD022        IR                                N        50                2.2        1        P-DIP4PIN
2586        IRFD110        IR                                N        100                1.0        1        P-DIP4PIN
2587        IRFD113        IR                                N        60                0.8        1        P-DIP4PIN
2588        IRFD120        IR                                N        100                1.3        1        P-DIP4PIN
2589        IRFD123        IR                                N        60                1.1        1        P-DIP4PIN
2590        IRFD210        IR                                N        200                0.6        1        P-DIP4PIN
2591        IRFD213        IR                                N        150                0.45        1        P-DIP4PIN
2592        IRFD220        IR                                N        200                0.8        1        P-DIP4PIN
2593        IRFD223        IR                                N        150                0.7        1        P-DIP4PIN
2594        IRFD9010        IR                                P        -50                -1.1        1        P-DIP4PIN
2595        IRFD9012        IR                                P        -50                -0.91        1        P-DIP4PIN
2597        IRFD9020        IR                                P        -50                -1.6        1        P-DIP4PIN
2598        IRFD9022        IR                                P        -50                -1.4        1        P-DIP4PIN
2600        IRFD9110        IR                                P        -100                -0.7        1        P-DIP4PIN
2601        IRFD9113        IR                                P        -60                -0.6        1        P-DIP4PIN
2602        IRFD9120        IR                                P        -100                -1.0        1        P-DIP4PIN
2603        IRFD9123        IR                                P        -150                -0.8        1        P-DIP4PIN
2604        IRFD9210        IR                                P        -200                -0.4        1        P-DIP4PIN
2605        IRFD9213        IR                                P        -150                -0.3        1        P-DIP4PIN
2606        IRFD9220        IR                                P        -200                -0.6        1        P-DIP4PIN
2607        IRFD9223        IR                                P        -150                -0.45        1        P-DIP4PIN
3004        IRLD014        IR                                N        60                1.7        1        HD-1
3005        IRLD024        IR                                N        60                2.5        1        HD-1
3006        IRLD110        IR                                N        100                1        1        HD-1
3007        IRLD120        IR                                N        100                1.3        1        HD-1
3126        IRFD1Z0        MOT                                N        100                0.5        1        CASE370-01
3127        IRFD1Z3        MOT                                N        60                0.4        1        CASE370-01
3128        IRFD110        MOT                                N        100                1        1        CASE370-01
3129        IRFD113        MOT                                N        60                0.8        1        CASE370-01
3130        IRFD120        MOT                                N        100                1.3        1        CASE370-01
3131        IRFD121        MOT                                N        60                1.3        1        CASE370-01
3132        IRFD122        MOT                                N        100                1.1        1        CASE370-01
3133        IRFD123        MOT                                N        60                1.1        1        CASE370-01
3134        IRFD210        MOT                                N        200                0.6        1        CASE370-01
3135        IRFD211        MOT                                N        150                0.6        1        CASE370-01
3136        IRFD212        MOT                                N        200                0.45        1        CASE370-01
3137        IRFD213        MOT                                N        150                0.45        1        CASE370-01
3138        IRFD220        MOT                                N        200                0.8        1        CASE370-01
3139        IRFD221        MOT                                N        150                0.8        1        CASE370-01
3140        IRFD222        MOT                                N        200                0.7        1        CASE370-01
3141        IRFD223        MOT                                N        150                0.7        1        CASE370-01
3846        IRFD020        SILICONIX                                N        50                2.4        1        4-Pin DIP
3847        IRFD120        SILICONIX                                N        100                1.3        1        P-DIP4P
3848        IRFD123        SILICONIX                                N        60                1.1        1        P-DIP4P
3849        IRFD9020        SILICONIX                                P        -50                -1.6        1        4-Pin DIP
3850        IRFD9120        SILICONIX                                P        -100                -1.0        1        P-DIP4P
3851        IRFD9123        SILICONIX                                P        -60                -0.8        1        P-DIP4P
4239        FLR014FH        富士通        K-Band PA        GaAs        N        D        15        DS                1        4-223
4401        FSX51WF        富士通        X-Band PA        GaAs        N        D        12        DS                1        4-130
4402        FSX51X        富士通        X-Band PA        GaAs        N        D        12        DS                1
4582        MGF1601        三菱        MW PA        GaAs        N        D        -8        GDO        250m        1
4895        μPA1600CX/GS        NEC        D        MOS        N                30        O        0.5/CH        1        4-353/354
4896        μPA1601CX/GS        NEC        D        MOS        N                50        O        0.5/CH        1        4-353/354
4897        μPA1602CX/GS        NEC        D        MOS        N                50        O        0.5/CH        1        4-353/354
4898        μPA1603CX        NEC        Motor-D        MOS        N                50        O        1.5/CH        1        4-316
4899        μPA1604CX        NEC        Motor-D        MOS        N                50        O        1.5/CH        1        4-316
4900        μPA1640GS        NEC                MOS                        30        O        0.1/CH        1        4-354
4901        μPD16803GS        NEC        Motor-D        MOS        N                15        M        ±1        1        4-318
2676        IRFG1Z0        IR                                N        100                0.40*        1.0*        2SK×4
2677        IRFG1Z3        IR                                N        60                0.35*        1.0*        2SK×4
4150        FLK012WF        富士通        Ku-Band PA        GaAs        N        D        15        DS                1.15        4-130
4151        FLK012XP        富士通        Ku-Band, PA        GaAs        N        D        15        DS                1.15
4240        FLR014XP        富士通        K-Band PA        GaAs        N        D        15        DS                1.15
4241        FLR016FH        富士通        K-Band PA        GaAs        N        D        15        DS                1.15        4-223
273        2SJ359        东芝        HS SW, DDC        MOS        P        E        -60        DSS        -5        1.2        4-387
290        2SJ378        东芝        HS SW, DDC        MOS        P        E        -60        DSS        -5        1.2        4-387
2104        2SK2200        东芝        HS SW, DDC        MOS        N        E        100        DSS        3        1.2        4-378
2123        2SK2228        东芝        HS SW, DDC        MOS        N        E        60        DSS        5        1.2        4-387
2124        2SK2229        东芝        HS SW, DDC        MOS        N        E        60        DSS        5        1.2        4-387
2125        2SK2230        东芝        HS SW, DDC        MOS        N        E        250        DSS        2        1.2        4-387
4583        MGF1801        三菱        S~X-Band PA        GaAs        N        D        -8        GDO        250m        1.2        4-167
4243        FLR024FH        富士通        K-Band PA        GaAs        N        D        15        DS                1.25        4-223
469        2SK201        NEC        C~X-Band A/OSC        GaAs        N        D        10        DSX        400m        1.3        4-120
2582        IRFD014        IR                                N        60                1.7        1.3        HD-1
2585        IRFD024        IR                                N        60                2.5        1.3        HD-1
2596        IRFD9014        IR                                P        -60                -1.1        1.3        HD-1
2599        IRFD9024        IR                                P        -60                -1.6        1.3        HD-1
974        2SK839        松下                MOS        N                40        DSS        2        1.4
975        2SK840        松下                MOS        N                40        DSS        2        1.4
976        2SK841        松下                MOS        N                250        DSS        1        1.4
977        2SK842        松下                MOS        N                400        DSS        500m        1.4
2679        IRFG113        IR                                N        60                0.85*        1.4*        2SK×4
2680        IRFG6110        IR                                *        ±100                +0.95*        1.4*        2SK×2+2SJ×2
2681        IRFG6113        IR                                *        ±60                +0.85*        1.4*        2SK×2+2SJ×2
2682        IRFG9110        IR                                P        -100                -0.75*        1.4*        2SJ×4
2683        IRFG9113        IR                                P        -60                -0.65*        1.4*        2SJ×4
2678        IRFG110        IR                                N        100                0.95*        1.4/U        2SK×4
173        2SJ226        三洋        HS SW        MOS        P        E        -30        DSS        -2        1.5        4-347
174        2SJ227        三洋        HS SW        MOS        P        E        -30        DSS        -3        1.5        4-347
176        2SJ229        三洋        HS SW        MOS        P        E        -60        DSS        -1.6        1.5        4-347
177        2SJ230        三洋        HS SW        MOS        P        E        -60        DSS        -2.5        1.5        4-347
179        2SJ232        三洋        HS SW        MOS        P        E        -100        DSS        -2.5        1.5        4-347
180        2SJ233        三洋        HS SW        MOS        P        E        -100        DSS        -2.5        1.5        4-347
274        2SJ360        东芝        HS SW, DDC        MOS        P        E        -60        DSS        -1        1.5        4-256
1735        2SK1717        东芝        Motor-D, DDC        MOS        N        E        60        DSS        2        1.5        4-256
1749        2SK1731        三洋        HS SW        MOS        N        E        30        DSS        3        1.5        4-347
1750        2SK1732        三洋        HS SW        MOS        N        E        30        DSS        4.5        1.5        4-347
1752        2SK1734        三洋        HS SW        MOS        N        E        60        DSS        2.5        1.5        4-347
1753        2SK1735        三洋        HS SW        MOS        N        E        60        DSS        4        1.5        4-347
1755        2SK1737        三洋        HS SW        MOS        N        E        100        DSS        1.8        1.5        4-347
1756        2SK1738        三洋        HS SW        MOS        N        E        100        DSS        3        1.5        4-347
4251        FLS02W        富士通        S-Band PA        GaAs/SB        N        D        12        DS                1.5        4-93
4403        FSX52WF        富士通        X-Band PA        GaAs        N        D        12        DS                1.5        4-130
4404        FSX52X        富士通        X-Band PA        GaAs        N        D        12        DS                1.5
4598        MGF2407        三菱        MW PA        GaAs        N        D        -15        GDO        250m        1.5
4599        MGF2407A        三菱        MW PA        GaAs        N        D        -15        GDO        250m        1.5
2224        IRC530        IR                                N        100                14        1.7        TO-204AA
2230        IRC630        IR                                N        200                9        1.7        TO-204AA
2232        IRC634        IR                                N        250                8.1        1.7        TO-204AA
2238        IRC730        IR                                N        400                5.5        1.7        TO-204AA
2242        IRC830        IR                                N        500                4.5        1.7        TO-204AA
2270        IRCZ34        IR                                N        60                30        1.7        TO-204AA
1834        2SK1850        NEC        SW, Motor-D        MOS        N        E        60        DSS        ±10        1.8        4-365
1835        2SK1851        NEC        SW, Motor-D        MOS        N        E        60        DSS        ±15        1.8        4-365
1836        2SK1852        NEC        SW, Motor-D        MOS        N        E        100        DSS        ±10        1.8        4-365
1837        2SK1853        NEC        SW, Motor-D        MOS        N        E        100        DSS        ±15        1.8        4-365
2050        2SK2132        NEC        SW, SW-Reg, DDC        MOS        N        E        180        DSS        ±4        1.8        4-365
4584        MGF1802        三菱        C~X-Band PA        GaAs        N        D        -8        GDO        250m        1.8        4-170
4152        FLK022WG        富士通        Ku-Band, PA        GaAs        N        D        15        DS                1.875        4-202
4153        FLK022XP/XV        富士通        Ku-Band, PA        GaAs        N        D        15        DS                1.88
4244        FLR024XP/XV        富士通        K-Band PA        GaAs        N        D        15        DS                1.88
4245        FLR026FH        富士通        K-Band PA        GaAs        N        D        15        DS                1.88        4-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