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GPS与惯性导航系统结合起来问题的探讨。。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楼主(2009-11-16):
当GPS进入一所大楼,或地下隧道如矿井等GPS无信号的地方时,而我的系统(用于某种应用如定位,尤其是地下矿井人员的位置,如发生矿难可知道其具体位置,进行搜救等)上的惯性导航系统开始发生作用,可根据系统搜索不到GPS信号时,自动启用惯性导航系统,使其工作,并根据GPS无信号时刻记录的信息(必须要用到是速度和方向,因要计算移动的位置,必须要有初速度和方向v1=at+v0),当GPS搜到信号时启用GPS定位,惯性导航系统弃用,大家有何看法,欢迎加入并讨论。。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GPS 惯导组合导航的书,这个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东西。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

网友:
顶一下潜力贴

网友:
看平台。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绝对)。汽车,完全可以。飞行器,一直是这么干的。入门难度:大学毕设水平。

所以,没什么好讨论的,自己把惯导的原理简单看看,100块买个GPS+角速度传感器,摆弄几天,全清楚了。

网友:
整个  捣蛋  玩玩

网友:
并根据GPS无信号时刻记录的信息(必须要用到是速度和方向,因要计算移动的位置,必须要有初速度和方向v1=at+v0)

这个很难吧?
没GPS信号,纯惯性导航条件下误差是越积越大的。特别是位置是经过加速度的二次积分,误差增长速度越来越大。

网友:
楼上的情况,飞行器、汽车都好做,因为需要的姿态量、速度都可测,普通的航模级无人机飞控做到2公里内误差5米是可以的——可以干坏事了。

但人不行,速度不好测,测量平台不稳(不管是手持还是肩背),室内和井下的人员定位还是RFID用的多。

网友(2015-03-24):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现在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请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