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电子竞赛 E题--电能收集充电器.doc 我们充电器的硬件稍许改进就能满足这个东西.

楼主(2009-11-16):
电能收集充电器(E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电能收集充电器,充电器及测试原理示意图如图1。该充电器的核心为直流电源变换器,它从一直流电源中吸收电能,以尽可能大的电流充入一个可充电池。直流电源的输出功率有限,其电动势Es在一定范围内缓慢变化,当Es为不同值时,直流电源变换器的电路结构,参数可以不同。监测和控制电路由直流电源变换器供电。由于Es的变化极慢,监测和控制电路应该采用间歇工作方式,以降低其能耗。可充电池的电动势Ec=3.6V,内阻Rc=0.1Ω。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在Rs=100Ω,Es=10V~20V时,充电电流Ic大于(Es-Ec)/(Rs+Rc)。
(2)在Rs=100Ω时,能向电池充电的Es尽可能低。
(3)Es从0逐渐升高时,能自动启动充电功能的Es尽可能低。
(4)Es降低到不能向电池充电,最低至0时,尽量降低电池放电电流。
(5)监测和控制电路工作间歇设定范围为 0.1 s~5s。
2、发挥部分
(1)在Rs=1Ω,Es=1.2V~3.6V时,以尽可能大的电流向电池充电。
(2)能向电池充电的Es尽可能低。当Es≥1.1V时,取Rs =1Ω;
当Es<1.1V时,取Rs =0.1Ω。
(3)电池完全放电,Es从0逐渐升高时,能自动启动充电功能(充电输出端开路电压
>3.6V,短路电流>0)的Es尽可能低。当Es≥1.1V时,取Rs =1Ω;当Es<1.1V时,取Rs=0.1Ω。
(4)降低成本。
(5)其他。

三、评分标准

四、说明
1.测试最低可充电Es的方法:逐渐降低Es,直到充电电流Ic略大于0。当Es高于3.6V时,Rs为100Ω;Es低于3.6V时,更换Rs为1Ω;Es降低到1.1V以下时,更换Rs为0.1Ω。然后继续降低Es,直到满足要求。
2.测试自动启动充电功能的方法:从0开始逐渐升高Es,Rs为0.1Ω;当Es升高到高于1.1V时,更换Rs为1Ω。然后继续升高Es,直到满足要求。

下面是比赛题目:

楼主:
不过单单 Buck 电路是不够的, 还需要 boost 电路模块之间切换才可以.

但是我们的充电器极具参考性的.

电子竞赛只有3天时间, 完成这个东西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阿. 呵呵!

应该说能够获奖的同学能力肯定是在我之上的. 哎........ 自己感叹一下.

网友:
电赛是4天吧,挺难的。如果不漏题的话。

楼主:
对 是四天, 呵呵, 仔细看了今年的题目.

确实都极具商业价值.

能在 4 天完成这些功能实在不可思议.

我觉得如果一家小公司能在 1 年内完成这些功能, 应该算比较成功了.

楼主:
对了, 今年电子竞赛好像泄题比较严重?  bozai 有所了解么?

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A题) 这道题作为本科电子竞赛题我觉得有点难为大家了. 呵呵!

研究生做这个我觉得还能理解.

网友:
很多题目 根本没完成要求
有些专家他自己都没很好理解题目 比如这条题目 我同学说测试方法 就是测输出的电流 能测到的拿奖

网友:
坛子里赛前多天就知道了,只不过当时不知道真假而已。

不过电赛还是能锻炼出真正想学的人的。 虽然很多都是老师帮忙。

05年我参加过,那时候题还稍微简单些。 做了四天,有一天晚上没睡。最后只拿了个全国二等。 虽然成绩在江苏省是第一,结果人家嫌分少没推。 主要还是平时积累了,到时候啥AD,DA,LCD都有,凑起来就行。 不然肯定不行的。

楼主:
很多题目 根本没完成要求
有些专家他自己都没很好理解题目 比如这条题目 我同学说测试方法 就是测输出的电流 能测到的拿奖

-------------------------------------------------------

呵呵, 题目确实不容易, 不过测输出电流就能拿奖确实离目标比较远.

可以说这道题完全做的出是很不容易的.

bozai 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_^  能拿到这个奖项实属应该.

大多数确实要平时积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