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启动频率

楼主(2009-11-16):
我的步进电机启动频率为3KHZ,请问这样不做升降频可以正常启动并且不丢步吧?

网友:
正常启动速度在 2圈/秒 以内,对应3KHz,如果是2细分,7.5圈/秒,必须要做升降速

网友:
1楼的可以详细说说嘛 ?混合式电机的启动,2细分的!

网友:
2相的电机,2细分的时候是400个脉冲一圈,把频率换算成速度就是 速度 = 频率/400  圈/秒

一般电机在2圈/秒的速度之内启动,2细分的时候,频率也就是800Hz,上到3000Hz的时候, 速度 = 3000/400 = 7.5圈/秒,肯定要做升降速了。

网友:
(3000/200)*60=900RPM,步进电机不可能立刻达到这个速度的会发生堵转的,需要有个加速的过程,但是加减速控制在上位上写比较困难,推荐楼主使用TMC223这类芯片将对电机的控制+驱动+MOSFET都集成在一起,加速度,减速度,以及速度,位置等控制模式都集成在芯片内部不需要在上位自己计算了.或使用TMC428这一款三轴的控制芯片集成了加,减速度控制,微步细分控制等.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楼主:
回1楼的大虾:
   我用的是8细分,找你这么说3000/1600=1.875,那就是可以了?对吗?

网友:
是的,但是如果有一定的负载的话最好启动频率再低一点,1.6K吧,带载效果好一点,当然如果3000K已经不影响使用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请问启动加速的算法有没有啊   什么梯形  S形   这些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前不久给别人改造时做了一个控制器,电机是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他们那里现成有的,很久前的设备,是小日本的,至于启动频率和最高频率在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是不一样的,要根据现场调试出来,以经验+理论来判断一下电机运行的情况,这个也是别人师傅在现场和我一起搞的,电机的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一般都要的,加速和减速不可能像理论分析出来的那种曲线,只能是逼近法,来近似得到一个曲线,加速时间根据电机和驱动器来选择。我也是第一次做电机控制器,很多不足,最后以别人满意+我们觉得可以后,对方在使用,将近个把月了,运行良好。加速设置可以利用定时器来做。另外还有电机是五相的。。。不过在这些上【6楼】 ada1983 的大侠可以的话多和我们说说,谢谢!

网友:
你推荐的 IC   还是 很不错的。 请问在哪 能 买到?
///////////////////////////////////////////////////////
13812617052你打这个电话,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