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电平转换IC,要求能够在1.5V和1.8V之间转换,传播延迟为ps 级,数据速率到GHz

楼主(2009-11-16):
如题所示,谢谢

网友:
估计很难找,CPU主频也才GHZ,

网友:
压差才0.3V,直接连接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个0.3V压降的肖特基算了。再加个上下拉。

网友:
肖特基的恢复时间够吗?

网友:
肖特基的反向恢复时间是最快的。

有1nS。

你的要求传播延迟为ps 级,数据速率到GHz 。跟这个反相恢复时间是两个概念。

高频的话,电阻要小一些,跟都是100欧可以试试。

但是上G的信号没玩过,似乎跟分布参数影响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