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称100Mhz的DS1102DE示波器可以测量出140Mhz的正弦波

楼主(2009-11-16):
为什么标称100Mhz的DS1102DE示波器可以测量出140Mhz的正弦波,
这个是我用AVR32的GCLK0产生的

网友:
标称100Mhz的示波器的含义是正弦100MHz下,显示信号比实际电压小不超过3dB,显示的幅值是实际信号的70.7%,超过这个频率后,示波器厂家不对信号衰减程度负责任。

楼主: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谢谢一楼的朋友

网友:
GCLK0输出应该是方波吧?你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都变成正弦波了,你认为这叫做可以用?

网友:
这有什么看不懂的?比方说示波器采样率500Msps,根据乡农定律,能显示250MHz的信号波形。但是示波器从探头到采样器之间的处理电路达不到“完美”的传输信号的能力,频率越高衰减的越厉害,100MHz衰减为真实信号的70%,再高虽然也能显示,但示波器厂家不保证衰减到什么程度,与真实信号的差异有多大。比方说你140MHz 3V方波,示波器显示为1V正弦,你不能追究示波器的质量问题。

楼主:
http://www.avr32.cn/NGW100-AVR32-AT32AP7000/2009/11/11/ngw100-gclk-0.html
看到楼上的发言,暴汗呀.
输出10MHZ的时候就差不多是正弦波了.
标称100Mhz的示波器连10Mhz都会出现误差?

这些是我上星期测试的结果:
clk_set_rate(gclk0_clk, 125000UL);//示波器测量PA30频率为125KHZ方波(非常规则)
clk_set_rate(gclk0_clk, 1000000UL);//示波器测量PA30频率为1MHZ方波(非常规则)
clk_set_rate(gclk0_clk, 3000000UL);//示波器测量PA30频率为3.333MHZ方波(非常规则)
clk_set_rate(gclk0_clk, 5000000UL);//示波器测量PA30频率为5MHZ方波(非常规则)
clk_set_rate(gclk0_clk, 10000000UL);//示波器测量PA30频率为10MHZ方波(有点像正弦波)
clk_set_rate(gclk0_clk, 20000000UL);//示波器测量PA30频率为20MHZ方波(有点像正弦波)

网友:
探头打到X10再测试一次

楼主:
好,晚上回去试一试

网友:
傅里叶变换学过没?
20MHz方波是20、60、100、140、180……MHz正弦信号组合出来的,现在只剩下最低下3个,当然看上去像正弦乐。
探头1X带宽一般不到10MHz,所以不会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幸运。

我用TK的100M带宽居然测不到30M有源晶振的波形。

网友:
可以输出140M的方波?不得了啊!

网友:
用等效采样试试。

楼主:
GCLK0输出20Mhz的波形 (原文件名:P1050182.JPG)

GCLK0输出20Mhz的波形 (原文件名:P1050183.JPG)

GCLK0输出70Mhz的波形 (原文件名:P1050186.JPG)

GCLK0输出70Mhz的波形 (原文件名:P1050191.JPG)

【11楼】 Fath :
用等效采样和10X, 1X都是 正弦波

【8楼】 marx ●█〓:
傅里叶变换不是很了解,示波器原理也不清楚 ;(

网友:
哎,这是个老问题。

第一:若要看到一个完整的方波,测量设备的带宽最好为被测方波信号频率的9倍,这是网上知道的一个规则,大概就是能让示波器测量到方波里的9次谐波,这时的方波才像个方波。

第二:如果电路输出一个高频方波,电路自身怎能保证你输出的一定是标准的方波呢?搞不好你的电路输出来已经变形成了一个正弦波了,就不要怪人家示波器,若要证明这点,那就需要一个更高端的示波器来进行测量了。

第三:楼上的几位朋友说的比较准确,100M的示波器是可以测得大于100M以上的信号的,只不过幅度就不能保证了。

以上纯属个人建议,希望斧正。

网友:
我也试过用40M的示波器测出100M的频率,估计是意外

网友:
13楼说的对,问一下这名字是不是取自war3啊。。

网友:
【17楼】 a5485299
13楼说的对,问一下这名字是不是取自war3啊。。

没错,深受War3影响。现在一直搞DOTA。哈哈

网友:
【12楼】 _yun_yun_ 晕来晕去,你的TFT的图象好怪异

楼主:
本来应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测试TFT显示屏的软件,
名字叫做fbplasma,
晚上拍的,光线不是很好,
所以"图象好怪异“

网友:
100M只是它的模拟带宽,输入更高频率的信号会造成较大的衰减,信号上升下降沿受影响。这示波器有1G实时采样率和超过10G的等效采样,测量140M的波形足够了,受限制的是模拟通道的带宽。

网友:
看了各位楼上的讨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00M带宽的示波器,可以可靠测量观察的方波频率在10M左右?

网友:
看机器显示显然带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