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式能把DC48V的输入稳到5V(500mA)输出

楼主(2009-11-16):
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式能把DC48V的输入稳到5V(500mA)输出?(电阻降压除外)好象一般的电源芯片的出入都在30V左右。难道要自己用运放做(恐怕调整管还要加散热片吧)

网友:
DC/DC芯片

网友:
稳压管+三极管+散热片

网友:
LM2575/2576/2595/2596HV-5
最高60v输入

网友:
反正通信类电源一般都是的48V的,这类模块产家不计其数,不想考虑的话直接买吧……

网友:
【3楼】 videre 的方案就行

或是耐压30V的电路前加个恒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