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汉三回来看看大家。电动车电机锁如何用程序控制的啊

楼主(2009-11-16):
网上看到这句话:锁电机锁的是电机电机线圈,由控制器里面的MCU控制功率器件导通来锁电机,分动态抱死和静态抱死。不会烧电机的。
自己试验时,把线圈短路,速度低和停止的时候锁不住。
兄弟们,有知道的指导下我这个论坛老笨蛋啊。

楼主:
没人记得我了,唉。

网友:
你想说的是电磁刹车,通常做法是将所有下桥臂关闭,上桥臂打开

网友:
楼主消失了好长时间

网友:
到新日电动售后搞一个坏的电机锁,回来拆解

网友:
网上看到这句话:锁电机锁的是电机电机线圈,由控制器里面的MCU控制功率器件导通来锁电机,分动态抱死和静态抱死。不会烧电机的。
自己试验时,把线圈短路,速度低和停止的时候锁不住。
兄弟们,有知道的指导下我这个论坛老笨蛋啊。

短路相当于电刹车,低速和停止的时候基本没用。

我的思路是检测hall信号让电机就在一个位置不停的正转反转,自然抱死。

网友:
不会是想用堵转来当“锁电机”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