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与PT2272问题

楼主(2009-11-16):
发射部分的PT2262工作正常,接收部分的2272-4M有这么一现象:发射部分按下按键,接收有信号,DIN脚有输出,但只能维持3-4秒。怎么回事?

网友:
换2272L就可以了。

楼主:
型号是PT2262-IR、PT2272-M4,我们需要实现的功能是点动。当按键按下,就一直响应,松开按键,就不响应。

网友:
按下一次按键一直响应,再按一次按键就停止响应不可以么?

网友:
楼主可以用2272L4加5个1815就可以了,利用解码有效脚控制4路输出的1815的E极实现点动功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PT2262-IR这个型号好像是红外用的,好像就是只工作几秒的,你查一下pdf文档看看,我印象中是这样

网友:
把电路亮出来

楼主:
按下按键就响应,松开就不响应的功能。主要是做遥控开关用。控制负载能够键下响应功能,松开就断开的功能。
是不是编码的地址不正确还是?
我的原理图是按照下面接的。

楼主:
我测了PT2262的Dout脚,波形正常。接收部分的接收管4秒过后就没有波形。我用的是三脚接收管,另外根脚接上了VDD。

楼主:
pdf没有说是工作几秒的。

楼主:
PT2272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L4/M4/L6/M6之分,其中L表示锁存输出,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M表示非锁存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后缀的6和4表示有几路并行的控制通道,当采用4路并行数据时(PT2272-M4),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8位,如果采用6路的并行数据时(PT2272-M6),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6位。

七、PT2262/2272芯片的地址编码设定和修改

在通常使用中,我们一般采用8位地址码和4位数据码,这时编码电路PT2262和解码PT2272的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有三种状态可供选择: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3的8次方为6561,所以地址编码不重复度为6561组,只有发射端PT2262和接收端PT2272的地址编码完全相同,才能配对使用,遥控模块的生产厂家为了便于生产管理,出厂时遥控模块的PT2262和PT2272的八位地址编码端全部悬空,这样用户可以很方便选择各种编码状态,用户如果想改变地址编码,只要将PT2262和PT2272的1~8脚设置相同即可,例如将发射机的PT2262的第1脚接地第5脚接正电源,其它引脚悬空,那么接收机的PT2272只要也第1脚接地第5脚接正电源,其它引脚悬空就能实现配对接收。当两者地址编码完全一致时,接收机对应的D1~D4端输出约4V互锁高电平控制信号,同时VT端也输出解码有效高电平信号。用户可将这些信号加一级放大,便可驱动继电器、功率三极管等进行负载遥控开关操纵

终于弄明白,这个方案不能用在我这上。即便用了"PT2272-L"虽然是锁存,但由于状态要第二次键入才触发,不是我这的要求。

谢谢各位。大家多交流哦。

网友:
大家多交流哦

网友(2012-0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的PT2272-M4的,输出通过三极管驱动小继电器和蜂鸣器,如果按的时间长一点,就发现有时虽然一直按着发射器按钮不放,照理说蜂鸣器应该一直响才对,但是中间有时偶尔会断叫几声,继电器也跟着嘀嗒声。

网友(2012-04-06):
正准备自己改装遥控车 mark了

网友:
直接把红外接收管改成一体式的红外接收头试试

网友(2012-05-07):
可做遥控开关等。。。

网友:
PT2272-M4是不带锁,只是一个脉冲
PT2272-L4是带锁,可以一直维持高电平。

网友:
pt2272-4m是非锁存的,所以不能维持电平,换成pt2272-L4就是锁存的,这个就可以了。我上大学才在网上看到的

网友:
有很多种后缀还有红外遥控专用的,带38K调制功能

网友(2014-09-03):
正在研究 433M!!!!

网友:
可以做无线串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