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会随机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而且屋子里的灯也受影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16):
虽然笔记本是三年前买的,但一直用的好好的,昨晚还正常使用着。今天搬新的地方住。就出这个问题。
电源适配器接好后,电脑上电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并且附近的灯都受影响一闪一闪的。而几秒之后就正常了,在笔记本使用过程中也会随机出现这事情。
但笔记本却一直能正常使用
到底是我这电网的原因还是电源适配器快到日子了??

楼主:
没人能说一下这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
电源适配器坏了.

网友:
电网的原因,我觉得

网友:
电源适配器漏电有短路吧~~~~

网友:
换个地方插了再试试。如果还有的话,就是电源适配器内部有虚焊放电或击穿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先是内部软击穿短路,然后是自动保护,回复正常,开始一个新的轮回.看来短保做得不错.

网友:
是电网的问题了,你可以试试将适配器拔出,观察灯是否仍然有这种现象。再检查检查供电的电表和开关上的接头是否有松动。

楼主:
【7楼】 rainyss

先是内部软击穿短路,然后是自动保护,回复正常,开始一个新的轮回.看来短保做得不错.

【8楼】 oufuqiang 欧福强

是电网的问题了,你可以试试将适配器拔出,观察灯是否仍然有这种现象。再检查检查供电的电表和开关上的接头是否有松动。

========================
谢谢,
插头是没问题的。电表都是锁在箱子里看不出来。明天拿到实验室看看。
如果确认是电网的问题,我是不是需要整个1:1的变压器或者互感器作为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