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烧写出错

楼主(2009-11-16):
我刚开始接触DSP,遇到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啊,我用的是F2812,软件是CCS2.2,仿真器是合众达的XDSPP并口仿真器,打开软件和用SD复位都没问题,但每次一烧写就提示我
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
FlashAPIInterface.c
would you like to browse for it?
然后CCS就自动关闭了,只是怎么回事啊?急,谢谢啊!

网友:
不要选择debug中生成文件烧写,用Release中的生成文件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