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放电的镍氢电池应该怎么充电比较好?

楼主(2009-11-16):
如题目,谢谢。

网友:
先用小电流(0.05C)充至1再转为正常充电。

网友:
恩 我也赞同楼上

网友:
过度放电有的到0V, 小电流是不行的, 要用2C的充1-2分钟。

没有科学依据,曾公司出货在外的N多电板,就向代理商发了2C的大充电器解决0V问题。

网友:
1楼正解。

到0V的电板,估计内部有枝晶短路,可以用大电流轰击,如果容量很大,就比较郁闷了,业余条件不太好找超大电流的。

网友:
如果还有电压的 零点几伏的那些 就用前方大哥的方法 灰常好

如果是已经内部短路 没有电压了的
就要用大电流脉冲来轰
打一下就断开 打一下就断开
可以用大电容来蓄能 得到大电流

一般都能轰好
(个人见解 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