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下对于无源节点输入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可靠?

楼主(2009-11-16):
KEY为接触器上的无源节点,引线比较长连接到板子上,请问下面哪种方式(或者有更好的方案)检测更可靠?

楼主:
没人提点建议么

网友:
上、下两图比较,上一个较好。
下图将电源VCC引出,有烧毁电源的危险。
总的来说,都不太好。

提供我在十几年前批量产品的控制电路的局部截图,仅供参考。
三极管的C和E,想怎么用就怎么接。
+15V电源和限流电阻,可根据需要同时变动。
公共地线。信号线或悬空、或碰地。多组控制互不影响。即使发生意外也没有大的损坏。
信号线在动力电缆地沟里延伸几十、几百米,终端接控制手柄,至今设备仍在一些钢厂生产线上正常运行。

楼主:
多谢JQ_Lin指点! 现在板子上只有一路5v电源,感觉用光耦意义不大,按您的方法是不是相当于在上面那个图的R22和K3之间再加上一个二极管?

网友:
感觉还是加个光耦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