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TC35I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11-17):
这是教程上面的发送AT指令返回的 (原文件名:2.jpg)

这是我实际发送AT指令返回的 (原文件名:1.jpg)

第一张图片是教程的,第二幅图片是我实际发送AT指令返回了一个OK。为什么少了返回AT,我串口通信电路也换过了,问题同样存在,我把232TTL电平端(也就是232的11、12脚短接)用串口助手发送什么就返回什么,连接51单片机也能正常返回,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模块也是好的,我也测试过了,有没有朋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有一条AT指令是控制是不是手机把输入的命令原封不动的回显出来,即ATE0不显示ATE1显示,这里的E就是ECHO的意思。

网友:
AT 后面按回车键再发送。少了0x0d,0x0a

网友:
发一个ATE1,就有回显了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0-11-04):
楼主问题是什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大侠能否告诉我!谢谢!!!

网友(2010-12-20):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开发板吗?不是的话是怎么用RS232接口和PC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