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a卡打雷老是被烧,请问用什么做保护,谢谢!

楼主(2009-11-17):
求助,mosa卡打雷老是被烧,请问用什么做保护,设备上已经接有防雷装置。谢谢!

网友:
通讯端口加防雷器;

网友:
mosa卡的保护功能很强,估计要采用外部的防雷措施

楼主:
外部的设备已经有防雷措施。有一种感应雷,会产生很高电压。如果是这个需要怎么措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