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直流电机的过载保护

楼主(2009-11-17):
用L298驱动直流电机,如何做过载保护
现在我的方式是在298的CURRENT SENSING端接1欧的功率电阻 之后采集其电压值
但发现这样的问题:
1)调速用PWM的方式,这样,这个端口的电压值也是方波信号,而且高电平不是很平,不利于高精度的采集
2)对于我的直流电机而言,在不同速度不同负载下可能出现相同的电压值,这个无法区分。例如低速小重量负载和高速大重量负载的时候,电压值就有可能相同

不知道这个方法作为电机的过载检测/保护是否合理?
哪位有什么新的方案吗?

网友:
既然是PWM波,加rc滤波试试。

网友(2010-04-04):
第一个问题如果只是电平不平的话我觉得可以用AD采集,然后通过算法滤波。或者用检波电路将PWM转换为电平,不过这样信号就有延迟了。如果AD处理的好的话,可能要好些,我也不是很懂,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有点麻烦,我也想不出来。简单的就是直接测量输出端的电压,小于某个值的时候直接断开电路。意思就是结合负载的功率来算最大电流,得到最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