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I/O口输出作为三菱PLC的输入??

楼主(2009-11-17):
目前的项目中需要用单片机I/O口输出作为三菱PLC的输入,如果用继电器的话,速度不能满足要求,用管够的话一方面似乎有风险(用次级做控制),另一方面试了几次也没试出来可行的方案,请各路大侠指点一下吧。究竟可以采取什么方案??或者用光耦的话该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
你参考下:

楼主:
shanyan 谢谢你提供了参考电路  可是这个电路似乎不太合适  我已经这样在三菱PLC上试过了 图中的Y0接实际的X0 24VGND接com  这样X0一直没有输入,经过测量 光耦输入端有电流时x0和com间电压为17V,光耦输入端没电流时X0和com间电压为24V

网友:
再仔细查查其它原因,我这个图是用在成熟产品中。

楼主:
shanyan  你这个图是用在三菱FX1N PLC中的吗?? 你的QQ多少  希望可以详细咨询

楼主:
版主终于来了 我将单片机输出直接接在光耦上(相当于去掉了RP110)还是不行啊

网友:
光耦后边加ULN2803呢?

楼主:
没有ULN2803啊    问题尚未解决 肯定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加PNP三极管

楼主:
1.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光耦必须要有 5-20mA(视型号)电流流过工作才正常,要选用三极管输出型(不要先光电二极管输出型,其输出电流太小)。
2. 如不行,光耦输出级接晶体管扩流,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加PNP三极管或NPN三极管均可,相当于和光耦的输出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大输出电流,能将 PLC 输入拉低到 1V以下。

----------------------------------------------------------------------------------------------------------

1.P521是三极管输出型
2.输出级加NPN三极管2SC1318,结果直接就导通了 不管光耦输入级有没有电流 输出级都导通 就是说PLC的输入X0和COM接光耦输出级 PLC一直有输入
  接法如图

问题尚未解决 肯定大家指教啊

楼主:
谢谢版主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原因:管脚接错 未区分出EBC三脚。 区别出三脚以后 EB之间不用并联电阻也可以实现

网友:
什么都不怕,就怕自己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