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到200pcsMOS管,坏了一堆,商家协商退了80,二天发现是翻新的,再协商,商家又退了70,60

楼主(2009-11-17):
教你IC翻新货识别法
http://hi.baidu.com/ggr0208/blog/item/b346761a2d94e1f0ae513353.html

买到MOS管子,兴奋的焊到电路板,一上电就发觉不对,电表一测,管子烧了,焊下来再换一个,又烧 !!!!!
一共烧了7片,怀疑管子有问题,拿4片用电表量GS,有3片都被击穿,晕。

联系商家,想退管子里的150pcs,商家愿退80元,不用退管子。心里存疑!

二天,把显微镜拿来检视管脚,发现底部有焊锡印子,文字印刷清晰,想必是丝印的。
再度联系商家,要全部退回去,协商结果,再退70元。

花210元买200pcs的MOS管,退150元,60元钱买个教训和经验。
商家愿意退150元钱,相信他心里是虚的,虽然嘴巴很硬。

这200pcs也相信能挑几十个能用的,只是比较费力气,给做电子电路的朋友一个经验交流。
零件买的多的,还是找有信誉的商家。免得麻烦。

楼主:
左边是翻新的,脚底有锡印,右边是真品 (原文件名:MOSFET.jpg)

楼主:
区别原装正货和翻新货的主要方法是:

1、看芯片表面是否有打磨过的痕迹。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会有细纹甚至有以前印字的微痕,有的为掩盖还在芯片表面涂有一层薄涂料,看起来有点发亮,无塑胶的质感。

2、看印字。现在的芯片绝大多数采用激光打标或用专用芯片印刷机印字,字迹清晰,既不显眼,又不模糊且很难擦除。翻新的芯片要么字迹边沿受清洗剂腐蚀而有“锯齿”感,要么印字模糊、深浅不一、位置不正、容易擦除或过于显眼。另外,丝印工艺现在的IC大厂早已淘汰,但很多芯片翻新因成本原因仍用丝印工艺,这也是判断依据之一,丝印的字会略微高于芯片表面,用手摸可以感觉到细微的不平或有发涩的感觉。

不过需留意的是,因近来小型激光打标机的售价大幅降低,翻新IC越来越多的采用激光打标,某些新片也会用此方法改变字标或干脆重打以“提高”芯片的档次,这需要格外留意,且区分方法比较困难,需练就“火眼金睛”。主要的方法是看整体的协调性,字迹与背景、引脚的新旧程度不符,如字标过新、过清有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大,但不少小厂特别是国内的某些小IC公司的芯片却生来如此,这为鉴定增添了不少麻烦,但对主流大厂芯片的判断此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另外,近来用激光打标机修改芯片标记的现象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内存及一些高端芯片方面,一旦发现激光印字的位置存在个别字母不齐、笔画粗细不均的,可以认定是Remark的。

3、看引脚。凡光亮如“新”的镀锡引脚必为翻新货,正货IC的引脚绝大多数应是所谓“银粉脚”,色泽较暗但成色均匀,表面不应有氧化痕迹或“助焊剂”,另外DIP等插件的引脚不应有擦花的痕迹,即使有(再次包装才会有)擦痕也应是整齐、同方向的且金属暴露处光洁无氧化。

4、看器件生产日期和封装厂标号。正货的标号包括芯片底面的标号应一致且生产时间与器件品相相符,而未Remark的翻新片标号混乱,生产时间不一。Remark的芯片虽然正面标号等一致,但有时数值不合常理(如标什么“吉利数”)或生产日期与器件品相不符,器件底面的标号若很混乱也说明器件是Remark的。

5、测器件厚度和看器件边沿。不少原激光印字的打磨翻新片(功率器件居多)因要去除原标记,必须打磨较深,如此器件的整体厚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尺寸,但不对比或用卡尺测量,一般经验不足的人还是很难分辨的,但有一变通识破法,即看器件正面边沿。因塑封器件注塑成型后须“脱模”,故器件边沿角呈圆形(R角),但尺寸不大,打磨加工时很容易将此圆角磨成直角,故器件正面边沿一旦是直角的,可以判断为打磨货。除此之外,再有一法就是看商家是否有大量的原外包装物,包括标识内外一致的纸盒、防静电塑胶袋等,实际辨别中应多法齐用,有一处存在问题则可认定器件的货质。另外,有些柜台在顾客坚持之下也可能拿来新货,但肯定是从那些真正做新片的商家中拿的,但也肯定会跟顾客说去库房拿的货,大家可别当真!

网友:
呵呵!淘宝上假货就是多.

网友:
200pcs你还不找代理买, 买到假货活该啊 哈哈

网友:
超限用肯定这样的 标3A你就用1.5A吧 别用满 这个不是商家的错 是你的错

楼主:
楼上没仔细看

怀疑管子有问题,拿4片用电表量GS,有3片都被击穿,晕
从IC管中拿新的片子用电表量,就发现被击穿

我没说他是假的,我只说他是翻新的,这点可以肯定,损坏率很高,这点也可以肯定。
不退回去也好,免得那个网友又买回去了哈

网友:
你G极放电没有 兄弟 不会量MOS吗? 没知识你不能没常识

网友:
按商家退钱的气势……估计不是楼主测量方法的问题

楼主:
搬板凳,听听你的常识

网友:
G S 极击穿 场效应管是烧坏了!

还有就是商家很心虚,足以表明问题所在!

PS:要是换作阿莫是顾客,商家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楼主要是再硬一些,保证会全退!

楼主:
河蟹,河蟹

想过,我退回去,他不认账,说盒子里是空的,都是扯不清的,费力气还费邮费,各退一步了结。

网友:
在莫大的邮购部买的元器件就很放心

网友:
这是什么MOSFET,怎么DIP8封装的?

网友:
这叫SOP8封装,不是DIP8,很多MOSFET都是这个封装的,例如IRF7456。

网友:
最近也要买mos,学习一下

网友:
杯具啊!买元件需背上一台显微镜。

网友:
只有阿莫没有的才到淘宝买,怕了

网友:
摸死管… 一摸就死啊

网友:
我用最多的是IRF 7317 每年用高峰時40萬片.

記得剛開始在賽格買樣片時, 10個攤位9個不行.
用起來發熱不一,有些干脆就冒一股煙.
每一片的壓降都有區別.
有些片低壓性能根本就不行.
因為我們用它做H橋驅動我們研發的聲波電機.
起動電流高達7安培.大部分的FET頂不住.

后來找了HK總代理, 才算穩定下來.
從那次后,我連樣片都不太敢用賽格的料了.
以免影響客戶的信心.

楼主:
做产品,稳定的零件材料来源,是挺重要的。
老练的阿莫,也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就莫论我们这些散兵小卒咯!

网友(2010-09-02):
寻找zhaomq,我是新疆塔西南公司的董庆明,哪位知道他的电话,
3年前给我做的自动控制电路,我现在需要大批量的做,比较急啊!
有没有坛子里朋友知道他的联系方式,麻烦给我留一下!或联系我13899106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