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坛看完了。就没看到有DIY逻辑笔?

楼主(2009-11-17):
整个坛看完了。就没看到有DIY逻辑笔?。。。。。。。。谁有这方面的资源共享一下呀,谢谢

网友:
逻辑笔太简单了,还需要?!

楼主:
想通买一个逻辑笔和50M以下频率计合2为1带数字显示的逻辑笔。。。。。。。谁有好的介绍呀?或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一个74芯片,几只二极管加一个数码管就搞定了 高、低电平分别导通某几只二极管 ,让数码管显示H、L,  简单的直接用led显示    七八十年代的书多的是

网友:
http://blog.21ic.com/user1/2339/index.html

这里有一个,看起来挺漂亮的,不知哪位朋友愿意做一个

网友:
还是挺有用的。
我修LED屏,就用这个,很方便。看信号传递,非常有用。

网友:
以前曾经自己做过,好用,我自称是穷人的示波器,

网友(2011-07-09):
国外的一个论坛有

网友:
就一个led加一个1k电阻也可以用,两端用软线适当长一点,亮1,黑0,中间把led晃动一下,如果看到一系列光点,那就是脉冲

网友(2014-10-01):
这个很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