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一黑店买了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模块,郁闷!

楼主(2009-11-17):
前几天在淘宝买了只三轴高灵敏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模块,通电XYZ输出正常,但发现芯片有发热,大概有40多度,经测,发现1117-3.3输出电压为3.9V,再测芯片电源脚与GND之间电阻为47欧,最后发现1117-3.3的1脚没接GND,相信用过三端稳压的人会很清楚,只接输入和输出不接地会是什么后果了,可以说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后来接地了,输出3.3V正常,但还是发热,估计芯片烧坏了,与卖家联系,修可以,来回运费要我出,还说是人为损坏,要付维修费,这些费用够买一个新的了,真黑.

店主来了:【2楼】 combug

楼主:
卖家提供的电源部分PCB图,行家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晕,碰上这样的买家真是无语了

贴下聊天记录,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人为损坏要维修费,我相信在哪里都是这样吧。没说你是人为损坏吧。

zjiafu2009:(17:07:52)
你的板好似有问题啊,我用用表量发现2和3是相通的.
zjiafu2009:(17:08:28)
万用表
combug:(17:08:53)
不会吧
zjiafu2009:(17:09:00)
是的
zjiafu2009:(17:09:19)
你们测试过了没
zjiafu2009:(17:10:38)
更正下,是47阻,正常吗?
我还没通电
zjiafu2009:(17:10:51)
47欧
zjiafu2009:(17:12:17)
之前说错了,1和2之间电阻是47欧
zjiafu2009:(17:12:46)
正常吗?
combug:(17:17:08)
我们剩下的板子都是不通的啊
zjiafu2009:(17:18:10)
啊?刚才没等你回复,通电试了,芯片有点发热
zjiafu2009:(17:19:38)
我是2,3接5V的,按图接,测量3.3V处显示3.9V
zjiafu2009:(17:20:29)
是不是那个1117-3.3有问题啊?
combug:(17:20:49)
那你直接在3.3V那里供电试试
zjiafu2009:(17:21:17)
我没3.3V电源
zjiafu2009:(17:34:52)
刚又量了,发现1117-3.3的2脚与GND不连通的
combug:(17:34:52)
中午外出就餐,2点前回来,看好宝贝的买家可直接用购物车的方式拍下,我们会尽量安排下午发货,有事请留言,如有急事,请拔打电话:15889779273
zjiafu2009:(17:37:11)
而3脚就与GND连通的
combug:(17:37:14)
1脚和地连通的
combug:(17:37:30)

zjiafu2009:(17:37:43)
我说1117-3.3
zjiafu2009:(17:37:52)

combug:(17:38:12)
那个原理没错的
combug:(17:38:21)
我们都测试过的,这个不用怀疑
zjiafu2009:(17:39:55)
原理图测,1117-3.3的2脚与GND不连通,而3脚就与GND连通的
combug:(17:41:01)

combug:(17:41:06)
原理图只是示意图
combug:(17:41:16)
1脚对应的是1117-3.3的地
zjiafu2009:(17:45:08)
刚又量了一次,按你的图说,1脚与GND不连通,2与GND连通
zjiafu2009:(17:48:21)
2与GND不完全连通,是47欧
zjiafu2009:(17:59:10)
估计1117-3.3的1脚没接地,输入电压直通芯片,把芯片烧坏了,否则不可能是47欧的
combug:(18:01:38)
但是我们都是测试好了再发货的
combug:(18:02:02)
象你说的这样电流肯定很大,我们用稳压电源测试,都可以随时观测电流的
combug:(18:02:07)
都没有问题的啊
combug:(18:02:16)
模拟量输出也很正常
zjiafu2009:(18:02:17)
我把1117-3.3的1脚接地,通电试了,电压正常,没发热.
combug:(18:02:33)
那输出正常吗?
zjiafu2009:(18:03:02)
XYZ输出没试
zjiafu2009:(18:03:18)
准备试下
combug:(18:03:24)

zjiafu2009:(18:18:18)
XYZ输出正常,搅到我非常紧张,有问题就麻烦了,不过通电几分钟后芯片有发热,估计有40度左右.
combug:(18:18:18)
中午外出就餐,2点前回来,看好宝贝的买家可直接用购物车的方式拍下,我们会尽量安排下午发货,有事请留言,如有急事,请拔打电话:15889779273
zjiafu2009:(22:16:17)
根据芯片资料,芯片是低功耗的,VDD与GND之间47欧不正常,这种发热更不正常.
zjiafu2009:(22:19:23)
资料显示应该是500uA,但我这个估计至少是3.3V/47,大于70mA了.
zjiafu2009:(22:20:42)
估计已损坏了,虽然能用,但不知还能用多久
combug:(22:22:10)
你遇到的问题都很少见啊,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zjiafu2009:(22:23:18)
这个问题估计是没接GND引起的芯片损坏
combug:(22:24:24)
没接的话,我们测试的时候都没问题呢
zjiafu2009:(22:25:01)
真的没接
combug:(22:25:24)

zjiafu2009:(22:25:43)
所以我开始通电时,输出达到3.9V
zjiafu2009:(22:26:55)
可能是那47欧拉低的,按经验,是直出的5V
zjiafu2009:(22:37:06)
真想寄回去让你修修的,但来回运费至少都要16元啊!
combug:(22:40:53)
如果是人为损坏维修要收成本费的
zjiafu2009:(22:41:22)
人为损坏?
zjiafu2009:(22:41:28)
呵呵~
zjiafu2009:(22:43:16)
是否人为损坏是你们说的
zjiafu2009:(22:44:48)
报销的收据还在我这里,不敢报销啊!这次算我倒霉了
zjiafu2009:(22:49:09)

按我布线的经验看,你的布线不好,线太小了,而且插针的焊盘太小,焊盘边的线很容易断的.
zjiafu2009:(22:49:48)
估计问题在这里
combug:(22:50:31)
恩,是太靠边了
zjiafu2009:(22:57:15)
我把插针的黑色塑胶去掉了,用刀片去掉黑漆,沿线用表量了,量到插针焊盘处就不通了.
zjiafu2009:(22:58:06)
沿线都通的,插针焊盘问题呢
combug:(22:58:20)
真是服了
zjiafu2009:(22:59:22)
反正没修了

网友:
走线是10mil的,是否会太小,不是低功耗的吗

楼主:
维修费收不收不是主要问题,一个存在质量隐患的产品在市场上买才是大问题,害人啊!特别较远的朋友,来回运费也要几十元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的销售记录和评价。我们的产品都仔细检测和评估过的,没有发现你说的隐患,如果是产品隐患我们肯定不要维修费用,并且支付运费

网友:
你说我们是黑店,“黑店”这个用词是否恰当,请你扪心自问

楼主:
从你说出"如果是人为损坏维修要收成本费的"我就认为是了,感觉这似乎在吓退我,不要寄,因为是否人为损坏是你们说的,你们才是法官,加上你们由始至终没承认过这个隐患,送修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了.

网友:
估计楼主把直插的1117引脚顺序和贴片的引脚顺序没搞清楚。

楼主出来谈谈两种封装的引脚顺序是一样的啊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9楼】 abuzhu 白沙
是按卖家提供的图检查的,而且板上1117的输入和输出都对号入座了,剩下的一个肯定就是接GND了,但没接通,上面已说过,后来连上GND输出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2011-02-05):
啊啊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地线补的太细断掉了,导致电压过大烧了芯片,我有一次使用1117-3.3V的电压芯片时也是地线没接好烧了芯片,引以为戒啊,阿弥陀佛!
卖家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吧,要真是地线细了赶紧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