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不停重启

楼主(2009-11-17):
我的电脑最近突然无故断电然后重启,然后再断再重启。有时候还能在windows界面操作很长时间在断电重启,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急救。。。

网友:
可能是cpu风扇的关系,拆开看看。

网友:
换个电脑电源试试看

网友:
我碰到电源坏掉,一直重启的

网友:
电源 或者风扇可能性极大

网友:
冲击波病毒症状或硬盘等数据线接触不好之类的故障,还有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1.电源风扇和CPU风扇;
2.如果是天气冷了才出现的问题(老机器),多半是某些电容鼓了,一般换掉就ok了。

网友:
以前电脑出过类似现象,把主板上的鼓包电容更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电脑的看门狗关了不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或电源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1 用电高峰期 重起 现象是否明显     明显的话估计就是电源问题
2 运行大型软件时就重起,或者说避开用电高峰期开机不操作看他运行多久重起   如果高负荷几分钟就重起就很可能是CPU散热有问题
3如果还不是就是主板 电容问题了

楼主:
我才换的电源一个月了,一直没出现这问题,最近才老这样。能进windows,有时候玩大半天都没事,有时候一天这样断电重启好几次,但只从出现这状况了好像每天都至少要出现一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电。是不是电源问题?我这一个月也没加什么大型软件

网友:
可能天冷空调开了电压低,开关电源性能不够好

楼主:
我刚检查了下
果然是独立显卡上的一个电容鼓包了
独显是九层pcb板,我把电容拆了又重新焊了个系数差不多的电容
但跟原来不是一摸一样的电容
装好后启动
开机反应比原来满了些
而且进windows了没多久又断电重启了
还比以前严重些
问题是不是就出在这个电容上?

网友:
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后来确定重启是由于CPU温度过高引起的
因为CPU风扇出了故障,时转时停
打开机箱检查开机时是转的,所以很难发现

当时的情况是每次重启后风扇的散热片都很烫手
但重启时风扇却是转的
装了个CPU温度监测的软件
把机箱开着,当发现CPU温度过高时看风扇已经停了
====仅供参考

楼主:
我的cpu温度是正常的
33度左右徘徊
风扇转速也不低
3500多转每分
我这找不到原装那种电容
我把原来的鼓包电容包用手压下去了又重新换上了
刚刚启动,启动还正常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断电重启
过两天把结果告诉大家
请问电容鼓包有什么影响
什么情况会使电容鼓包?

网友:
1.电容过压
2.使用时间过长
3.电容品质不好

影响:容量变小,滤波效果降低,导致cpu纹波增大,所以重启
用手压下去肯定不行的。那是不可逆的。

找不到合适的电容,可以用参数相同的电容换上也可以的。

楼主:
我换上的电容就是参数差不多的,
结果效果比鼓包的还差
可能是那电容质量太差了
我的显示器是旧式纯平
耗电量蛮大
是不是对显卡上电容寿命有影响?

网友:
先对CPU散热除尘,再看看CPU风扇。如果都不是,复位开关漏电,去掉它。
我以前遇到的是CPU风扇不行了,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刚刚又断了
郁闷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其实原因有非常多,看你平时的积累的水平了和大家的建议来分析了。

我的电脑,现象和你几乎一样, 但----- 我的是启动开关粘连,外壳不还拆,,最后飞线接了POP,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风扇坏了,结果不断重启,还有cpu风扇支架坏了,风扇和cpu接触不好引起的重启

网友:
再仔细查一下电容,鼓包的应该不止一个(有一点点鼓的都要换),换上的电容的耐压和容量不能小于原来的值。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新的主机算了,反正现在机器便宜。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
我把主机换了
一切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