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资料能否让雕刻机有个大的突破呢。哈哈总算找到了

楼主(2009-11-17):
这一直是我想做的,加个成本低的光栅进雕刻机里。拆了几个打印机。找了好长时间资料。一直找不到。今天总算是让我找到了。

莫老板快看看这东东。

这是以前求资料的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4769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ongcsf&bbs_id=9999

楼主:
定位小于等于0.001MM哦。

网友:
自己做光栅尺?准不准啊?

网友:
数显卡尺也不错,就是读取数据的速度慢了点

楼主:
另一种形式的。不过打印机里没有找到。都是小于750MM 精度可以小于等于0.001MM

网友:
光栅这东东在很多机床上都有了

楼主:
楼上的这东西安装太不方便了。如果你见过打印机里的光栅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打印机里的光栅怕脏,工业的光栅都加了个大外壳,防尘

网友:
Cool !

可以放在我们的开源活动里。

网友:
请问LZ,这是那个公司的产品啊?

网友:
在打印机里见到过圆形光栅,不过那东西手都不能摸,怕脏
LZ这种直的在什么打印机里有?

楼主:
可能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低价较高精度光栅的意义。所以才只有这么几个回贴。

我建议莫老板可以找台报废打印机拆下光栅及传感器来试验一下打印机光栅的实际精度。

光栅的意味着,

            较高的实际精度。
            不存在失步。
            软件中的坐标就是机器的实际位置。
            配合交流或直流减速电机可实现远超步进电机的速度及扭矩。

当然这些都得实验过光栅精度才行。

打印机的光栅成本非常低。

taobao上有EPSON 的光栅买。

网友:
我应该是可以搞到圆形那种的,如果老莫需要的话,我看看弄一下

网友:
数显卡尺好像是容栅原理的,有通讯接口,网上可以找到通讯格式,就是速度比较慢。

网友:
这是想干嘛?DIY伺服系统么?

网友:
hp3325喷墨打印机的光栅条有1650线,长33厘米,1毫米5线,圆盘光栅是1200线,长16厘米

网友:
这个玩艺不用那么麻烦 找个照排机直接发就是了 从前我改供墨的时候搞坏了一个光栅 那时还没有掏宝就自己做了一个印象里是360dpi 的光栅文件 找了个照排机发了裁下来贴上还挺好用 后来还这样修过一个nova3 绘图仪 有兴趣的 可以试试 照排按平方算 我以前发片比较多 A3大小我记得是5块 如果想发一个长条要等和别人的拼版 并且会对发排文件又要求 照排机 可选的分辨率 一般1200/2400/3600 dpi 这个比较复杂 几句话说不清楚 有兴趣可以开贴讨论

网友:
楼上:

照排机我是绝对的权威 :)  我有几年就是从事德国某品牌的照排机的培训与维修服务。

网友:
楼上,光说权威顶个P用,你的权威大家都知道,不用老拿出来干晾。给大家讲下,起码说下你认为的可行性或方向。

网友:
其实数显卡尺的精度就够用了,他也有告诉模式可以用,记得哪次看到过一个帖子

网友:
雕刻机装这个东西,就不要用步进电机了,改用伺服电机+减速器+绝对位置光栅,大闭环反馈控制绝对位置
齿隙误差、连接器型变误差、机械运动误差等都能很大程度上补偿,控制精度可提高数量级

网友:
打印机的塑料光栅1头是固定在定位柱上,另一头是用一跟弹簧拉紧固定的。
楼主没有提供读数头的资料。我这说2个:1个是安华高AEDR系列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6983.pdf(文件大小:313K) (原文件名:AEDR-8400.pdf)

另外个是韩国的,具体的资料忘记了。

网友:
请问LS,另一个韩国的是什么牌子的啊?我这边在用安华高的,但安华高的供货周期很长,一直想找另一个牌子的啊!

楼主:
marvel 风暴之子
  知道打印机上的读数头怎么接线吗。

网友:
这个资料没用~至少对目前的雕刻机没用
目前的雕刻机用步进电机,根本不需要位置反馈
如果非要把这个用上,就要把步进换成伺服电机
这样雕刻机差不多要完全推倒重来

网友:
TO【28楼】 kent_gwk ,实在想不起来了~~~明天问问BOSS看.
TO【29楼】 gongcsf BH7JRE ,我现在手里有个打印机的头型号是HP的,读数头是AGILENT9986 S230,然后直接到一颗TI的芯片;SN105114PZP.但是找不到PDF,应该是和墨盒有关系的,他有很多的触点连到墨盒那.

TO【30楼】 zwhold  ,步进电机也存在着失步,洗分过大导致精度下降等一些问题,闭环控制就能很好的解决了.另外伺服电机自带编码盘了已经是闭环控制没必要再加个光栅尺画蛇添足.

楼主:
你是如何知道那个光电光的型号的。我刚又拆了台打印机。弄开两个读数头。大概知道怎么接线的了。

里面有个LED LED 前面有个透镜。对面是一个四个脚的元件。里面好像有个IC窗口一样的东西。四个脚中两个脚是电源。另两个是A 相和B相输出。不知道是TTL还是模拟量输出。    看光栅原理应该是个透射式光栅。可能IC窗口上已经刻有指示光栅的光栅线了。只是没有显微镜。肉眼看不到。放大镜也看不到。

楼主:
资料找到了。

楼主:
这应该是光电编码器。只是不知精度怎么样。要实际试一下才知

网友:
精度首先是光栅的间隙,然后通过莫尔干涉条纹进行细分的。
打印机里用的都是透射式的。AEDR-8400是反射式的。

网友:
TO 【31楼】 marvel 风暴之子

1. AGILENT9986 S230的引脚估计只有LED的控制接到SN105114PZP,AGILENT9986 S230的两条数据输出应该是直接接到右上角的排线输出,直接到达打印机主控板,不需要经过SN105114PZP的。

2. SN105114PZP是HP委托TI的定制芯片,是墨盒驱动芯片,无论通过代理或者是网上,都是找不到资料的,另TI的SN10开头的芯片都是定制芯片,都是找不到资料的。

3.这个东西叫小型光学编码器,可能是国内厂家用得比较少,代理商都很少备货,我这边现在用的AEDS-9641订货周期最长是8周。

4.还是很想知道另一个韩国的牌子的名字,麻烦你问一下啦,谢谢

网友:
现在只找到个GSI的,是日本的http://www.microesystems.cn/index.html,你看看是不是有你想要的。
韩国的找到个kodenshi好象有点关系,但是我找不到具体的东西,怪了。http://www.kodenshi.co.kr/ch/company/introduction.asp
另外说明下,打印机的塑料光栅尺和海德汉卖的光栅尺是不一样的。差别在与莫尔细分。

楼主:
kent_gwk
   你应该经常用到这类东西吧。具体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TO 【38楼】 gongcsf BH7JRE

精度随便都可以做的很高,比如我现在用的AEDS-9641-P10是150LPI的,配合光栅条后最终可以做到600DPI(0.04MM)的分辨率。
安华高有很多分辨率很高的传感器,150LPI可以说是最低的了.

网友:
这个光栅条不好弄得精度很高吧?

网友:
to 【31楼】 marvel 风暴之子
步进电机虽然有失步这一说,但是安装正确,工作方式正常并且没有超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不会失步的,你看阿莫雕刻机本身是没有反馈的,也有很高的可靠性,总之步进电机用在这种地方时最适合的了

随便弄个光栅条上去加个闭环控制系统就不可能达到光栅理论上的精度,可能出现运动机构在目的位置附近来后摇摆好几次才停在那个位置的情况,那样光栅条的精度也是浮云了

网友:
光栅条很好做,主要费用是外形的模具,如果你要求的外形不是很特殊,光栅的厂家有现成的模具,打样几十个就几百块钱而已。
精度要多高都有,只是精度太高了,要考虑防尘的问题。

楼主:
可能出现运动机构在目的位置附近来后摇摆好几次才停在那个位置

你不是吧。菜也不用这样告诉别人啊。

网友:
这种光栅的闭环控制系统能否带到理论的精度,就要看你怎么用了,和使用的场合了,在喷墨打印机里用的光栅系统是达到理论的精度的。

网友:
给大家传份小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7621.pdf(文件大小:423K) (原文件名:Linear-Scale.pdf)

楼主:
要找个显微镜看一下这个前面有没有个指示光栅

网友:
to 【43楼】 gongcsf BH7JRE
哎,都跟你说了这个光栅用在雕刻机上不行,你说的简单,按你1楼说的好像把这个往雕刻机里面一塞,就可以达到于0.001MM,跟本就不考虑可行性,你敢说如果要达到理论精度,那个位置反馈控制得要多复杂呢?我告诉你比你想的复杂的多,要做出达到雕刻机目前精度的话都是很难

要有想法,但要有个正确的方向对不,伺服控制系统都多老的东西了,用在这里明显就不适合,总之建议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

to【44楼】 kent_gwk
这种光栅的闭环控制系统能否带到理论的精度,就要看你怎么用了,和使用的场合了,在喷墨打印机里用的光栅系统是达到理论的精度的。

喷墨打印机是技术已经很成熟的东西,虽然卖的便宜,但不代表它技术含量低,反而里面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弄一个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水平的喷墨打印机出来的难度,不比弄一个雕刻机的难度小

网友:
【37楼】 marvel 风暴之子
我已经根据你的资料找到kodenshi的合用型号,并联系上他们了,价格和供货周期都要比安华高要好,谢谢你。

网友:
TO:【48楼】 kent_gwk ,不客气.能找到就是好事.
另外方便透露下他们的供货周期吗.他们是没现货的~~

网友:
我用的型号是KE2108-15,他说国内有人在用,有现货,如果没有的话,订货要6周,6周是最恶劣的情况下的,我这边用的量不大,而且因为国内有其他人在用,估计一般都会有现货的了,实在要订货,估计也不用6周的。

安华高是100%没有现货,都是下了单才去订货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