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FPGA同时控制4个TFT LCD,大家给分析可不可行?

楼主(2009-11-17):
FPGA采用EP2C5Q208,TFT的驱动IC是ILI9325,16位接口,外加SDRAM存储数据。
4个TFT彩屏的数据线复用,但各屏的WR、RD、CS和RS等控制信号独立与FPGA相连。
本人对NOIS II不太熟悉,还没确定要不要用到NOIS II,如果使用的话,不知实现麻不麻烦?
这个方案可行吗?有哪些要注意的细节?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了ILI9325就用带总线的ARM就行了

网友:
CS 分开 其他共用

网友:
FPGA如此强大,肯定没问题

楼主:
同时控制4个320*240的彩屏,ARM的速度会不会不够?

网友:
总线的速度还是较快的,你传输的数据量大不?不是播放视频吧

楼主:
初步应该不考虑视频吧,只是图像更新和简单动画播放。不过我只对NXP的ARM7比较熟悉,它这类MCU的速度100MHz都不到,就<100MHz这个速度而言,能不能胜任啊?

网友:
9325就是控制器,不用管刷新的

网友:
320*240*16?
用ARM就可以了,用STM32呢,问题不大

网友:
FPGA,无限可能。

网友(2009-12-22):
应该可以的,设计问题

网友(2010-02-09):
具体够不够还要看你的TFT屏的性能。
分辨率,色位数,刷新率等等,计算一下需要多少数据量。
要全部显示动画,要保证时序。还是各是各的接口比较好,
才能发挥FPGA并行的优势。

网友:
FPGA 没有不行的!

网友:
具体看TFT屏要干嘛, 否则几十个也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采用RGB模式,

网友:
完全可行!

网友(2010-06-19):
楼主有FPGA控制9325的程序没,借我参考下~~
先谢谢了~

网友(2011-08-21):
回复 网友A:

表示完全赞同!!

网友:
IO和LUT够多的话,肯定没有问题。
FPGA的强项就是并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