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sync信号是啥作用(应该是过零检测)?

楼主(2009-11-17):
RT,输入是120V 60hz的交流电,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咋一看,以为是过零检测的,因为看见图上有一可控硅,但是一算,SYNC上电压有40几伏,半波整流下来,平均电压也要有30V那,单片机还不早挂了?想了半天,没有结果,可有人能指点一下
另 R8与R16接1M电阻到地,不知何用?

网友:
是过零检测信号,通过1M 的电阻通入到IO端口后.IO口内有保护二极管.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您说的是这两个二极管吧
那再问一句,电容C5是否移相用?算了一下,电压取自电容,实际是比输入电压滞后72度,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按理应该提前才对啊

楼主:
期待有达人出来解惑,不甚感激

网友:
是电压同步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