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急救我的本本

楼主(2009-11-17):
痛苦啊!昨天白天还拿着七喜笔记本做项目。晚上回去拿起插头往插座里一插。只见“砰”一声,接着一道电光。哎呀!我的妈呀!插错了,地线插到220v。就这样笔记本报消了。再也开不了机了,按开机键一点反应也没有。伤心啊。。。于是在寒冷晚上拿起螺丝刀开始拆笔记本想自己处理一下,拆了一大半有上螺丝的地方。但没螺丝拆的地方拆不下来。结果我又装上去了。早上拿起万用表量笔记本充电器又发现充电器是好的。估计是笔记本内部受到损坏。 哪位知道笔记本问题出在哪?帮帮忙!

网友:
有声音有电光那就好找问题了  把机器扒光 放大镜下面看看电源部分的电路和pcb

楼主:
电光只是插头接地线处的。笔记本无反应的。

网友:
先查手提电脑内部电容

网友:
保修呢?

找个学电子的帮你修下吧!

要不拿到电脑城去修

网友:
把电池拔下来,再插上。只用电池供电试试。

闻闻电脑有糊味没。

一般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是零线和地线接到220V了,不会对笔记本造成伤害啊。

重新插上去看看。

网友:
这么差的插头啊,没防误设计?

楼主:
今天把笔记本拆了个精光,原来是主板坏了。但不知是哪个元件坏了,有没有人会修笔记本主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