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从淘宝买来的USB_Blaster,里面用C8051F320做的!有图!

楼主(2009-11-17):
如题上图!

尺寸用一个五号电池对比,
长一节电池多点,宽半节电池,高和电池直径差不多。
查不到这个电路的制作资料。

个人感觉类似于USBISP,
这个用QUARTUSII下载,
驱动和CPLD做的通用。

单片机做的估计没有那个CPLD的速度快吧!
因为没有CPLD做的对比,所以不不知道慢多少。

楼主:
USB连接线用普通常见的USB小插,顺便可以用到MP3下载(懒得拔来拔去USB)!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就是244的第7脚那里有点山寨的感觉

网友:
C8051F320做的,难怪会买到这么便宜。器件成本不到20元。这个广告上宣称支持很多电压级别,还支持龙卷风3.。。有人试过吗?

网友:
这么快就有人把我的东西晒出来啊!
这个TCK最高频率3MHz(原装USB-Blaster最高6MHz),相当于使用12MHz晶振的CPLD的速度.
支持CycloneIII,支持NIOS II
至于电压级别,看到HC244,也就清楚了啊,2V~6V绝对没问题,1.8V不敢保证

Cyclone IV 也出来了,哪位测试一下?

网友:
HC244只能说是败笔,其实使用LVC系列或1T45等 都可以做到1.8~5.5电压范围。

网友:
还是很小巧啊

网友:
现在好像有三种方案了,1:原厂的;2:cy7c68013;3:c8051f320 搞不好哪天又出一款基于ARM的。建议再加一个USB转串口,要开发虚拟串口驱动了,调试NIOS一根线搞定

网友:
用HC244实现宽电压是不严谨的做法建议用74ALVC164245

网友:
【8楼】 sunnyshs
现在好像有三种方案了,1:原厂的;2:cy7c68013;3:c8051f320 搞不好哪天又出一款基于ARM的。建议再加一个USB转串口,要开发虚拟串口驱动了,调试NIOS一根线搞定
------------------------------------
如果用原厂方案的usb blaster的话,好像可以直接用jtag_uart模块的,就是专门做调试信息输出的,直接从jtag走

网友:
这玩意成本能控制在30元以下哎。。。看来还是买艾米实验室的好

网友:
曾经用了一个244做接口的下载线,烧了一片EP3C80,从此,我就不用别人的工具了,太信不足了

网友:
楼上的实在是惊弓之鸟,如果用了244就会烧片子,那244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
TI,Fairchild,NXP这些公司干嘛要做这个芯片呢?
楼上的楼上更是xxxx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成本控制得低而不买,你是买产品还是买元件?成本低价格才能低得下去,受惠的是买家啊

此外,用244不严谨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市面上有多少下载器不是用244的?不是因为244便宜,而是确实够用了
244的电源由目标板来供,也就是目标板多高电压就是多高电压,首先避免了烧片子的问题,至于宽电压范围,那是由F320来承受的,F320的IO口去承受2V~6V的电压,无论是通讯可靠性和安全性,都不会有问题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案,就是为了把价格做低,让学生用得起,如果还用不起,请光临小店买PCB,送资料,自己做总便宜了吧?
如果是要追求完美,那请光临小店买99元一个的完美版,FT245BL + EPM3064 + 2*MAX3378,绝对是市场最低价,这个方案跟原装一样的,用料十足,总该是无可挑剔了吧?
如果是嫌成本太低的,那我就不说了.不希的说你.

楼主:
学习的话还是要叫成本的!
等到你学好了再买个贵的慢慢用吧!
我觉得还是便宜点好,大家用得起!
不是每个人都很有钱的!

网友:
回11楼

SecureCRT 串口调试 应用程序 都不能使用那个JTAG_UART,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不错,支持。请问xiaobenyi ,你的小店的网址是什么呢?

网友:
【14楼】 xiaobenyi
那请光临小店买99元一个的完美版,FT245BL + EPM3064 + 2*MAX3378,绝对是市场最低价,这个方案跟原装一样的,用料十足,总该是无可挑剔了吧?
======================================================================================================================
这个和你的150元“迷你USB-Blaster(ALTERA CPLD/FPGA下载线)高速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成本不是扣着元件算的,~

网友:
我的淘宝店铺地址:
http://shop59093236.taobao.com/

to leafboy77: 150的高速版其实是没货了所以标高价免得有人拍,实价是75的,里面是FT245BL + EPM3064 + HC244
这个我不准备做了,因为实测下FT245BL性能实在是不行,稳定性比较差,FT245R就更差了

以后那个99的完美版也要改进,用F320来做,USB通讯更加稳定,成本也降低了,到时大家都有福气,呵呵

网友:
to xiaobenyi, 请问你的Xilinx USB 下载线是用什麽方桉?  用68013吗?

网友:
to vr2whf, 是68013 + XC2C256, 这个制作方案是公开的

楼主:
芯片没抹掉型号就是很厚道了!

USBASP复制版第一个在淘宝卖不知道有没有抹去型号的,

这个下载器估计也会像那个越来越完善!

网友(2010-09-09):
这种小型的BLASTER挺有意思的

网友:
和我买的一样

网友(2011-04-10):
我也买的这个。。。碰巧我也买了块21EDA的板子,呵呵

网友(2013-01-31):
mark,请教下载bin文件下载到Flash的什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