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的HCPL7840不错, 用了感觉很好用

楼主(2009-11-17):
安捷伦的HCPL7840不错, 用了感觉很好用, 成本比霍尔便宜!

网友:
楼主的电源够强悍的

网友:
还是lz电源养眼。

网友:
三相电机驱动,上面好像是6个6n137?
电流采样部分能否公开原理图

楼主:
开关电源是变频器上用的, 整个板是我的电机试验板!

开关电源有4组双电源驱动6个IGBT信号,另外还有+5V, +15V, -15V和+24V.

3楼: 驱动光耦一共7个, 带能耗制动, 型号是HCPL3120. 电流采样的电路图就是HCPL7840上推荐的那个图!

网友:
你的变频器是低压供电,24v是接HV+?运放MC34081有常见的芯片能替代吗?

网友:
确实安逸

楼主:
回复: 6楼

这个变频器试验功率板的输入电压可以是单相220V或者3相380V

24V是给用户接线端子上用的,并非用来驱动IGBT, 驱动IGBT的是四组隔离的双电源(+15V和-8V,四组电源驱动7个IGBT管,包括上桥臂3个IGBT,下桥臂3个IGBT和一个能耗制动IGBT),也是从这个开关电源出来的。

MC34081其实很容易找到替换的 用TL082等的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7840应用调整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给点意见。我电压采样一开始用差分电路抗干扰能力差准备用7840替代。

网友:
准备也做个采样试试看,不知道效果如何;线圈上没有电流输出电压vout多少?

网友(2010-01-12):
在性能上与霍尔相比如何呢?感觉霍尔用起来简便些

网友A:
VVxxx 老兄,HCPL7840什么价格啊?

网友(2010-03-06):
请问楼主,电路图中7840用78L05供电,图上说78L05从“Positive floating supply”取电。对于IR21xx的驱动电路,这个Positive floating supply是不是 Vb端(高端浮动供电)?

to:【12楼】 zhangna_901887

大约10元左右。

网友(2010-09-23):
Positive floating supply 无法理解!

网友(2012-05-02):
这个芯片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2012-07-24):
不错,最近也在做变频器,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昨天修的变频器上用的就是A7840 看资料挺不错

网友:
这颗芯片确实挺好的

网友:
感觉有点贵,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2012-10-06):
引用 网友A:
VVxxx 老兄,HCPL7840什么价格啊?

直插  16元一个

网友:
芯片图有问题,7840共模电压为5mV,误差波动很大

网友:
一般直流电压电压采用7840,电流还是用霍尔,一路电源可以带好几个霍尔,7840一个就带一个隔离电源。后面运放采用TL082,不如LF412,LM353,AD8512等性能好。

网友(2013-04-14):
用AMC1200的话便宜很多.....

网友:
线性隔离放大?这DD输入输出线性如何?用于0~100mV的隔离放大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