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设计

楼主(2009-11-17):
输入12V,输出正负8V,正负5V,3.3V,模拟3.3V,1.8V,1.5V该用哪些芯片设计最省,开关电源还是LDO,电流1.5A左右吧

网友:
有一个方案是:

买个DCDC,   12V变为正负8V
然后 正负8V  用LDO得到正负5V
然后 正5V    用LDO得到 模拟3.3V,1.8V,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