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高速传数据给STM32 timer控件不能设置到2MS ?

楼主(2009-11-18):
波特率 115200    PC每2MS就传8个数据给STM32  用delphi 的timer控件不行  。

t1,t2:integer;
begin
  for t1:=0 to 1000 do
  begin
   COM_STM32[1]:= byte($dd);
       comm1.writecommdata(@COM_STM32[1],1);
       sleep(2);
   end;
end;

用这个方法  示波器看也就15MS收到一个数据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
你的程序不是2ms才发送1个字节么?

楼主:
楼上    发一个都不行   你认为发8个可以么?

网友:
另外,程序主线程的sleep之前,需要加入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如果要比较精确的定时,windows系统恐怕不行,因为它的时间误差差不多就是10ms。
提高的话,将发送放到线程中,提升优先级。串口控件本身也有优先级设置的。

在线程execute里面
k:=gettickcount;
while not terminated do
begin
  j:=gettickcount;
  if (j-k)>2000 then
  begin
    //send byte
    //end of send byte

    k:=j;
  end;
end;

网友:
使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控制

楼主:
哪位能否贴个应用代码出来   我就在你的函数里调用我的函数就好了?

网友:
太快,并且delphi 的timer 周期很小的时候计时误差很大

网友:
不懂delphi.

1.普通定时器没有办法精确到ms的.
2.貌似在消息响应里面加sleep是不对,一个slepp最少是55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