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硬盘,断电后再上电就可以检测到,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18):
刚才开机,到ide设备时,只有一个光驱,怎么回事?又坏了。把电源线拔了,过了一分钟左右,再上电开机,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天气冷了...硬盘要热身...

网友:
看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了,我的电源电容爆浆了,每次开机要反复开几次才开起来。检查发现5V电源,5v待机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都爆浆了

网友:
望:有没有烧糊
闻:听一听有没有异响
问:用诊问软件问一问硬盘有没有坏道
切: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