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ENC-03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请问如果是用ENC-03测量匀速旋转角度,能用这个电路吗?
如果是匀速旋转,片子的出去也应该是直流,
这样的话,输出信号不就被输出滤波器滤掉了吗?

楼主:
电路图是ENC-03的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图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在网上找到关于ENC-03片子的信息都是这个论坛上的,所以就到这里来问问
请高手帮帮忙哦!!!
谢谢了先

网友:
一般是积分的方式,不是测匀速的。所以很多航模飞机尾巴有超慢速的漂移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哦~~谢谢
也就是不能用来测量匀速旋转过的角度。知道了

网友:
可以,但是原廠的電路不能用,若不考慮溫飄,直接接buffer就可以,我也是這樣用。只是起飛前要做基準電壓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