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AT89C51SND1C的源程序组成结构?

楼主(2009-11-18):
请教一下版上使用过这个芯片制作MP3的大侠们,看了一下atmel给的参考源程序,但是里面的文件很多,不太清楚哪些文件对应了完成哪些功能。也参考了一下其它的参考程序,文件数比atmel的参考程序就少多了。能否请大侠们帮忙指点一下,如果要使单片机完成MP3的功能,那么其源程序组成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或者说,如果要设计源程序的话,应该怎样搭建源程序的框架呢?
谢谢了!

楼主:
用Atmel的单片机做过MP3的大侠,麻烦帮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别管官方那个演示代码,
对初学者太难了,
关键是把最小电路搭起来,
当成普通8051用,
然后再学习文件系统,usb,mp3解码等

网友:
呵呵,没用过,我用的是普通的8051+vs1053的解码芯片

楼主:
请教大侠们,这些程序都是自己写的吗?貌似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2010-03-18):
我看了Atmel的程序,相当的恶心,还不如自己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