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5V,传感器芯片是3.3V,直连可否

楼主(2009-11-18):
单片机是5V,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是3.3V,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直连应该可以。会有问题么,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中间串个电阻。

网友:
看你的单片机认的高电平是多少VCC,如果是0.7VCC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位】 AuToCTRL:“……,直连应该可以。……”

——楼主不是已有结论了吗? 但问题是,依据呢?

网友:
同样也有相同困惑,我用STC的5V单片机,2V以上就认为是高电平,无线收发模块2410是3.3V的,不知可否直接相连?
相连后会不会烧2410的IO口?(注:2410通信是双向的,加下拉或是上拉不顶用)

网友:
搞不好时序老爱出问题。

楼主:
【3楼】 holycat 仙猫:
传感器输出的是0~3.3V电压信号,连接5V MEGA48的AD端口,然后测电压.用5V测量3.3v电压是可以的。

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测量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不行,有专门的电压转换芯片,可以实现您的要求

网友:
好像都跑题了
楼主意思是传感器工作电压是3.3V,测量结果以电压形式传到5V单片机ADC端口。
这样不存在任何问题,传感器信号完全在单片机的AD输入范围内

网友:
【6楼】 AuToCTRL:“传感器输出的是0~3.3V电压信号,连接5V MEGA48的AD端口,然后测电压.用5V测量3.3v电压是可以的。”

——明显的,单片机和传感器是分开的两套电源。有没想过,假如3.3V传感器先于单片机上电时,单片鸡输入脚要承受高过它VCC的电压,如何保证不被损坏? 再说,从楼顶问题也看不出要接收的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所以2楼朋友所说的不无道理。

网友(2015-08-08):
不可以直连吧  可以串联一个1k的电阻,或者在IO口输出时采用电阻分压将电压降到3.3V

网友:
有的传感器虽然是3V,但是其IO能够承受5V的逻辑输入,这个要看IC的参数了。
如不行也只能做IO电平转换了,否则,要么换CPU要么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