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 应用补充说明 附完整程序

楼主(2009-11-18):
AD7705 性价比比较高的 16位 ad 使用比较简单
用做单通道的时候 基本不怎么需要设置
做双通道的时候,发现的点问题 ,而这几点问题在网上的前辈那也没有特别说明
这里提出来供用的着 AD7705 的参考下

1. 关于时钟寄存器 AD7705 只有一个时钟寄存器 而不是两个。 2.4576MHZ 是标准频率 ,如果用 4.9152MHZ的时候,要将 CLKDIV位置位
   也就是 2 分频到 2.4576 具体设置看手册
2. 关于数据寄存器 AD7705 也只有一个数据寄存器 ,一段时间内只能对一路 AD输入做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范围
   单极性 0 -- Vref/Gain 对应 0 -- 0xffff(65535)
   双极性 -Vref/Gain -- 0 对应 0 -- 0x8000(32768) 0 - Vref/Gain 对应 0x8000(32768) -- 0xffff(65535)
3. 关于设置寄存器 同样也只有一个 ,要用哪个通道 就要先设置这个通道对应的寄存器值
4. 校准寄存器 虽然有 4对 但只是对应外部校准的 所以在用自校准,通道切换的时候也要重新自校准一下,校准的时候 DRDY 为高电平,校准完后 为低电平
   校准完后 第一次读的数据 不怎么准 应该读第二次转换出来的数据。

下边是我单通道切换转换的程序:
#include <iom16v.h>

//SPI 引脚定义 PB 口
#define CS_DRDY           3
#define CS_CS        4
#define CS_MOSI      5
#define CS_MISO          6
#define CS_SCK       7

extern void SpiInit(void);                     // SPI 初始化 M16
extern void InitAD7705(void);                  // AD7705 初始化
extern unsigned int ReadDataCH1(void);         //读取转换数据
extern unsigned int ReadDataCH2(void);         //读取转换数据

#include "AD7705.H"

//定义位操作
#define SET_BIT(x,y)   ((x) |= (0x0001 << (y)))
#define CLR_BIT(x,y)   ((x) &= ~(0x0001 <<(y)))
#define CPL_BIT(x,y)   ((x) ^= (0x0001 << (y)))
#define GET_BIT(x,y)   (((x) & (1 << (y))) == 0? 0:1)
#define LET_BIT(x,y,z) ((x) = (x) & (~(1 << (y))) | ((z) << (y)))

//**********************短延时程序50us**************************//
void delay5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
    for(;t>0;t--)
        for(j=0;j<70;j++);
}

// SPI 初始化 M16
void SpiInit(void)
{
  //cs 置为输出 方可不影响 SPI 总线
  DDRB|=(1<<CS_MOSI)|(1<<CS_SCK)|(1<<CS_CS);
  //使能 spi 设置为主机 时钟极性为空闲时高平 上升沿采样下降沿设置  分频系数为128分频
  SPCR|=(1<<SPE)|(1<<MSTR)|(1<<SPR0);
  SPSR = 0x00; //setup SPI
  SET_BIT(PORTB,CS_DRDY);     //设置 REDY 信号输入端口上拉电阻使能
  SET_BIT(PORTB,CS_MISO);     //设置 MISO 信号输入端口上拉电阻使能
}

// SPI 发送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TransmitterSpi(unsigned char cData)
{
    SPDR = cData;
    while(!(SPSR&(1<<SPIF)));
    return SPDR;
}

//复位 AD7705
void ResetAD(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i = 10;i>0;i--)         //持续DIN高电平写操作,恢复AD7705接口
     {
           TransmitterSpi(0xff);
         }
}

// AD7705 初始化
void InitAD7705(void)
{
  CLR_BIT(PORTB,CS_CS);       //CS置为输出低电平,使能 AD7705
  ResetAD() ;
  TransmitterSpi(0x20);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自校准
  TransmitterSpi(0x00);       //时钟寄存器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 2.459Mhz更新速率为20hz
  TransmitterSpi(0x10);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48);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双极 ,缓冲
  delay50us(100);             //延时
  TransmitterSpi(0x21);       //通讯寄存器 //通道 2,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自校准
  TransmitterSpi(0x00);       //时钟寄存器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 2.459Mhz更新速率为20hz
  TransmitterSpi(0x11);       //通讯寄存器 //通道 2,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48);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双极,缓冲
  delay50us(100);
}

//*************************** 按照通道 1 读取 ****************************//
unsigned int  ReadDataCH1(void)
{
  unsigned int  getData = 0;
  unsigned char bufR[5];

  TransmitterSpi(0x10);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48);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双极 ,缓冲
  while(PINB&(1<<CS_DRDY));      //等待校准完成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TransmitterSpi(0x38);          //发送 0x38 读取 CH1 数据寄存器
  while(PINB&(1<<CS_DRDY));      //等待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bufR[0]=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高位
  bufR[1]=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低位
  getData=(bufR[0]<<8)|bufR[1];  //获得数据 16 位

  return getData ;                     //返回数据
}

//***************************按照通道 2 读取****************************//
unsigned int  ReadDataCH2(void)
{
  unsigned int  getData = 0;
  unsigned char bufR[5];

  TransmitterSpi(0x11);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48);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双极 ,缓冲
  while(PINB&(1<<CS_DRDY));      //等待校准完成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TransmitterSpi(0x39);          //发送 0x01 读取 AD7705 数据寄存器
  while(PINB&(1<<CS_DRDY));      //等待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bufR[0]=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高位
  bufR[1]=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低位

  getData=(bufR[0]<<8)|bufR[1]; //读取数据前 16 位

  return getData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di ;
unsigned int getData,getData2;
SpiInit();
InitAD7705();
while(1)
      {
           if(adi++ >=1) adi = 0;
           if(adi == 0) getData = ReadDataCH1();
       if(adi == 1) getData2 = ReadDataCH2();
           }

}
                                                                    天涯过客

网友(2010-07-30):
楼主无私。顶一下

网友A:
AD7705单通道用得很好.但第二个通道从来没正常过,一般是正常值的一半.
原因也一直没找到.不知是芯片不行还是我不行.
按楼主的方法试试看行不行.
另外楼主的AD7705多少钱买的.我买的好像30左右.
TM7708 24位的10元左右,以前买的,感觉还可以,现在应该有新型号了.

网友(2011-05-11):
好贵的东东啊

网友(2012-09-19):
引用 网友A:
AD7705单通道用得很好.但第二个通道从来没正常过,一般是正常值的一半.
原因也一直没找到.不知是芯片不行还 ...

请问你的正常了吗?我的老喜欢死机......

网友A:
死机跟时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跟时序有关系。

恩 找到原因了!是换通道是初始化没弄好!

网友(2012-11-06):
记号,最近准备用7705,谢谢楼主

网友B(2013-08-12):
建议不用这个吧,抗干扰性太差

网友:
正需要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5-03-08):
马克,留有后续运用。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用这个吧,抗干扰性太差

请教一下有没有能可靠分辨100uv的AD,一开始也准备有AD7705.

网友C:
我可以直白一点吗?将这个程序用在工业环境,绝对死翘翘。AD7705虽然简单,但要工业环境下365x7x24小时不间断工作,是有一番学问的。

网友:
另外,通道切换,无需自校准,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等sin5滤波器稳定。

网友:
原来弄过7715
就是觉得这ad的片子好贵的说

网友:
看看   还是可以  备份

网友(2017-05-13):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直白一点吗?将这个程序用在工业环境,绝对死翘翘。AD7705虽然简单,但要工业环境下365x7x24小时不间 ...

前辈,请教您一下:AD7705在工业或者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运行,要注意哪些细节?谢谢!!

网友(2017-06-23):
原来也想用AD7705,有时间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价格¥太高,就用 Tm7705凑合一下

网友:
谢谢坛友,看了部分代码,突然有灵感修正一个令我恼怒的bug

网友(2017-12-17):
  TransmitterSpi(0x11);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48);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双极 ,缓冲
  while(PINB&(1<<CS_DRDY));      //等待校准完成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TransmitterSpi(0x39);          //发送 0x01 读取 AD7705 数据寄存器
while(PINB&(1<<CS_DRDY));      //等待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不能在这里再判断DRDY,否则异常。
  bufR[0]=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高位
  bufR[1]=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低位

网友(2018-04-08):
留下了     性价比高的芯片

网友D:
我都不敢用7705了,端口容易迷失。

网友(2018-06-22):
引用 网友D:
我都不敢用7705了,端口容易迷失。

你好,请问一下端口迷失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现象。最近我也用到这个片子也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不敢用7705了,端口容易迷失。

这个才是含金量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都不敢用7705了,端口容易迷失。

我可以告诉您AD7705(不是TM),可以做到在5Kv EFT环境下,24*7*365一直不间断稳定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告诉您AD7705(不是TM),可以做到在5Kv EFT环境下,24*7*365一直不间断稳定工作吗?

请问一下采取什么措施能避免端口迷失?或者端口迷失不可避免的话,在端口迷失后怎样操作,我现在做的是每次读取之前先发送56个脉冲,但这样还不敢确定不出问题。谢谢

网友(2018-08-08):
天微的TM7705  TM7708 怎么样? 价格降成了白菜 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mark一下,留着学习

网友:
7705抗干扰比较差,我用接触器打打里面的寄存器的数据就乱掉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经典款adc

网友:
正正在用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