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关于GTM900C连接后掉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我做了一个无线猫,测了一段时间掉线都可以重连,但是现在给人装在一个有防火墙的网络里,已经在防火墙设置了,可以连接上,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无线猫显示依然在线,电脑却连接不上。之前测试过无论电脑怎么掉电断线都可以重新连接的。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这个和模块无关,这个就是TCPIP里边的假连接的问题,具体表现是网络中某部分出问题了,其他的部分都在傻等,模块这边看来一切正常,所以就不会释放。这个时间最长能有十几分钟。

能发现这个问题,说明楼主做这个东西有深度了。不过这里我并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具体办法根据设备类型不同会有不同的实现,这个也就是很多人问我:你的开源DTU和你的商业版DTU到底区别在哪里?这样算是答案的一部分了。

网友:
这个需要用程序处理

网友:
具体处理,例如:

AT%IPCLOSE=1 //关闭链接
AT%IPOPEN=.......//重新连接

楼主:
谢谢苹果猫的回答。
这个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3楼】 QQ1013182577 yu
积分:83
派别:
来自:
具体处理,例如:

AT%IPCLOSE=1 //关闭链接
AT%IPOPEN=.......//重新连接
---------------------------------------------------
呵呵,这个问题处理起来简单,就是断开,再次连接。问题是如何发现,如何判断出了这个问题了?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一个固定的超时机制,超时就自己重新连接。但是GPRS网络带宽千变万化,超时长了,设备响应能力低下,
超时短了,在网络繁忙的时候错杀不少,这个对做控制信号传输的DTU真是要命的。所以这个二楼说的对,不能再依靠模块了,要自己写程序进行处理。

如何去主动判断网络状态,如何自己建立一个模型来评估当前网络状态,如何根据评估进行时间间隔,数据包大小,超时门槛的自适应调整,或者进入网络错误处理流程,这些都是目前DTU开发的难点和重点。值得庆幸的是华为模块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用来判断网络状态。而使用其他模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广州某著名的公司生产的DTU,在用户现场频繁假死,最后升级时不得不安装了继电器,用来给核心模块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