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和锂电混用,串二极管后再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2009-11-18):
电动车用,电瓶和多节锂电串联后的电压差不多,由于充电时电瓶和锂电分开来充,
可能只充电瓶不充锂电,必须把两组电池隔开,想串二极管后再并联使用

想问问有没有压降小,电流大点的二极管
或者使用MOS管也行,求型号和接法

网友:
用个肖特基的好一些,压降小

1N5822试试 3A时0.5V压降。

楼主:
1N5822只有3A电压,有没有10A或15A电流的?

网友:
这种肖特基也是有的。

有那种3个腿的  很大的  肖特基二极管

S60SC3ML这个
0.48V  60A的。

其他的不少,看淘宝哪个卖的多

淘宝很多,你查一下吧。
10A的肯定是有的。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guydambshezdqlbvgaydanrvgiysynjqgaydmnbzguwdkmbqga3dkmrtfq2tambrgeytkma-------------7----------------------0-----------------------g,2csmzwf37e-------2-------b--40--ratesum-0-all-0.htm?ssid=s1#ListView

楼主:
这个好,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