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32,bootloader

楼主(2009-11-18):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做过。我用Microchip的历程总是写不成功,还有问一下问题,Mplab能生成Bin文件吗。因为以前做过Arm直接烧写BIN到Flash好像很简单,但microchip不知道怎么用,望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MPLAB IDE不能生成BIN文件,目前为止,MPLAB IDE只支持HEX文件,PIC开发的官方烧写器,也都只支持HEX文件。

楼主:
那现在我要做自己的Bootloader的话(如USB,SPI,Uart等),该怎么下手呢?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看PIC关于BOOTLOADER的文档。这个东西,我只是大体懂得原理,也没搞过,至于HEX,实在不行,可以用HEX转BIN工具转换一下,注意,生成的非BOOT区的HEX的地址偏移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