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20 比较输出 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各位前辈 你们好
小弟最近在学习dspic30f2020单片机  想通过芯片的输出比较模块产生pwm波 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p30f2020ps.h>
void  OCinit()
{

         PR2 = 4096 ;      /*设置周期*/
         OC1CON = 0x000e ;/*设置为简单pwm模式*/
         OC1R = 20 ;
         OC1RS = 1023 ;    /*设置占空比*/
            T2CON = 0x8000 ;
            INTCON1=0;
}

void main(void)
{

TRISD=0;
OCinit();
while(1)
{
}

}
编译下载都很顺利,但为什么OC1脚输出总是高电平啊? 哪位前辈能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
TRISC的1位设置为0即为输出模式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你。